C#如何实现表格中添加按键操作和下拉框操作

楼主(2018-07-10):
如图所示:需要动态生成表格,但是C#自带的控件中的表格只能填写数据等内容。但是项目中:需要进行下拉进行选择。还有就是按键操作,此外,操作也是动态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下拉控件,不用的时候隐藏,用的时候移动到对应的位置并更新需要选择的内容显示,选择后更新表格的内容。

网友:
二楼高人

网友:
dotnetbar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控件,不用的时候隐藏,用的时候移动到对应的位置并更新需要选择的内容显示,选择后更新表格的内容。 ...

主要是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内容,可能会有几百条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拉控件,不用的时候隐藏,用的时候移动到对应的位置并更新需要选择的内容显示,选择后更新表格的内容。 ...

请教一下兄弟,那怎么准确的将下拉控件移动到指定的格子里面呢?

网友:
wpf,内容模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兄弟,那怎么准确的将下拉控件移动到指定的格子里面呢?

cell高度宽度应该都是可以获取到的。位置我不确定,就算获取不到也能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