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SCH怎么把元件摆放成45度,不是PCB

楼主(2018-07-10):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SCH怎么把元件摆放成45度,不是PCB。
最近用1N4007画整流桥发现,AD18原理图中,不能将二极管摆放成45度,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怎么将原理图中元件摆放成45度。
不是PCB,不是PCB,不是PCB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A:
我记得属性有个角度设置,不过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属性有个角度设置,不过我也没试过

没找到这个属性,pcb是有,原理图没发现,能具体说说是再那边发现的啊?

网友:
要么自己新建一个原理图封装,摆成45度的封装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本身好像不可能,我看了看我常用的画原理图的ORCAD,好像也不能。

网友:
如果可以,将大大拓展AD的用途,同求方法,AD18至今没有找到这个功能,不得不画多个符号应对...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没试过,自己做一个原理图库,然后里面修改?

网友:
自己画原理图库中的元件

网友:
建议不要这样用,没有实际意义。连接点不在格点上会导致很多问题,结果肯定是生不如死

网友:
原理图不行的

网友:
不知道白成这样有何意义 原理图本来就是示意图

网友:
几乎所有的原理图软件都不支持任意角度旋转,只能90度的倍数

网友:
新画一个封装就可以了的

网友:
快捷键t+p  90改成45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