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居然有人用蓝牙信号强弱来做室内定位

楼主(2018-07-10):
如图,今天无意看到一个感觉无线产品之类的小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一开始很好奇是什么产品,就拆开下来看看用什么方案,结果发现里面就一蓝牙芯片,没有任何外部接口,这东西能干啥,结果上官网查,让人震惊,居然用这个东西做室内定位,根据蓝牙信号强弱捕获距离。这样都能定位?这么水

更新,看了坛友回复,蓝牙室内还可以有那么多用途,没关注过这个,存在思维误区,觉得既然是室内定位,就应该做到高精度,不然你一个十几二十米宽的室内误差那么多,那就没啥意义。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三角定位啊 ,BLE定位用的很久了,博物馆没去过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GSM定位能准确到室内?精度能达到一两米?可靠吗?你真的试过? ...

我只是说这种定位方式一直有广泛应用,怎么能说水。
当你手机不开GPS用的就是基站定位,精度介于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虽然精度比不上GPS但也很实用。
蓝牙iBeacon相当于基站定位的缩小版,每个beacon的位置都是已知的,根据手机接收到不同beacon的信号强弱就可以确定位置,beacon密度高的话精度一两米没问题,然而大部分应用场景都不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
蓝牙强度RSSI是可以测试距离的,而且用命令就能获取这个值。
在屏蔽箱内,空间固定,分辨到10厘米距离都可以。但在开放空间,要
有学习和纠正,测到的距离才有意义。

网友:
这个要论精度是不高的
目前看到最好的应用是大型综合体室内导航,找店铺和找车位

网友:
蓝牙原理定位可以做的很好了,成本也低。

网友A:
这个兄弟对于BLE 不了解。 才会这样说。
你可以关注一下 beacon 。 应用范围还是有的。 老外很喜欢这种东西。
ibeacon 和 微信摇一摇 都是这种方式和原理。

网友B:
天津宜家就是用手机蓝牙做室内导航

网友:
蓝牙定位精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覆盖范围是多少?有大神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至少能识别你在不在这间屋子里面,这用途就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津宜家就是用手机蓝牙做室内导航

这个定位好用么?

网友:
苹果的ibeacon就是用蓝牙定位

网友:
不光蓝牙,还有用wifi信号强度实现室内定位的

网友D:
ibeacon了解一下?多点定位,准确度不低的

网友:
孤陋寡闻,高通都有这样干

网友:
长见识了,等候大神科普

网友E:
1米是定位,1厘米也是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ibeacon了解一下?多点定位,准确度不低的

这个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呢?既然是室内定位,那对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吧?如果精度是3-8米那有意义吗?还有每个房间结构不一样,物理环境,干扰等影响,信号强弱影响应该不少,这个准确度很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米是定位,1厘米也是定位

我觉得既然是室内,那我觉得对精度应该要求不小,否则飘到室外去了,有啥意义?

网友F:
手机根据GSM基站信号强弱定位不是一直在用么,怎么水了?
商场和博物馆等室内定位场景,一两米精度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既然是室内,那我觉得对精度应该要求不小,否则飘到室外去了,有啥意义? ...

定位知道你在女装区,还是儿童区 大概就行了,定位没有你想得那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兄弟对于BLE 不了解。 才会这样说。
你可以关注一下 beacon 。 应用范围还是有的。 老外很喜欢这种东 ...

我知道beacon,也知道摇一摇,但那种定位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定位,精度太低,位置也不容易确定,这个东西用在室内定位某个物体的位置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位知道你在女装区,还是儿童区 大概就行了,定位没有你想得那么高要求 ...

如果按你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需要用到定位,比如我在男装区安装固定个蓝牙设备或者wifi设备,女装区同样固定一个,然后通过上传到服务器,只要识别到这两个设备都就可以区分男女装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根据GSM基站信号强弱定位不是一直在用么,怎么水了?
商场和博物馆等室内定位场景,一两米精度足够了。 ...

请问这个GSM定位能准确到室内?精度能达到一两米?可靠吗?你真的试过?

网友:
对楼主的大惊小怪感到奇怪。GSM基站定位不是完全一样的?多个信号比较后,获得位置,据说蓝牙的定位精度不低,1-2米,最好的做到30c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你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需要用到定位,比如我在男装区安装固定个蓝牙设备或者wifi设备,女装 ...

本来就有啊 wifi探针啊,这个本来就是和蓝牙配合用的啊 wifi探针 是商场知道你在哪里,beacon是你自己知道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GSM定位能准确到室内?精度能达到一两米?可靠吗?你真的试过? ...

空旷区域1米之内是没问题,我们办公室装过一套测试系统。这个玩意精度完全取决于标签的安装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位好用么?

体验精度不错的 ,3米内

网友:
国外有些大机场用这个方案定位你的位置,然后指引你前往要去的地方。

网友H:
顺便问一下汽车的钥匙是怎么判断在车内还在在车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顺便问一下汽车的钥匙是怎么判断在车内还在在车外的呢?

我个人看法,只能判断钥匙靠近车门一定范围距离,超过一定时间就提醒钥匙在车内,实际并不能准确知道钥匙在车内。

网友:
骚年,蓝牙定位技术可远远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RZ!

网友:
前公司有个产品 就是做这个ble室内定位的,现在有一些商场停车场都有蓝牙定位,还有就是给盲人使用的室内定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看法,只能判断钥匙靠近车门一定范围距离,超过一定时间就提醒钥匙在车内,实际并不能准确知道钥匙 ...

车钥匙完全能知道在车内还是车外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钥匙完全能知道在车内还是车外

求解,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车钥匙 按照与中控的距离来吧,那车内、外还是差别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呢?既然是室内定位,那对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吧?如果精度是3-8米那有意义吗?还 ...

亚米级的精度,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理解为,哪个房间,哪些信标,都是已知条件。
所以干扰,可以理解为,大部分已知。
除非有人拿着2.4G频段的干扰机进房间············

网友:
哈,楼主有先搜一搜没?了解一下室内定位基本现状先。

网友:
楼主是来抬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应该是用的定向天线

网友:
蓝牙ibeancon定位苹果也在推这种方法。。。。。哈哈 楼主。。。

网友:
一个蓝牙点位没多少钱,每个蓝牙覆盖范围三五十米,一个屋里多布几个就能根据各个站点信号强度来定位了,这个一点也不水,很专业的哦。
这个也不是说收一个蓝牙的就能准确定位了,多收几个信号效果更佳

网友:
听说beacan可以,你试试看

网友:
其实和基站定位差不多,室内定位只要装3个蓝牙基站就可以定位了,定位准不准取决于蓝牙基站的多少和排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左右门把手有传感器 尾箱盖有传感器 车内中间有一到两个传感器 完全可以知道钥匙在不在车内 如钥匙在车内按外把手按钮是锁不了车门的 还会响喇叭提示

网友:
ZigBee也有用 RSSI 定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能判断车钥匙在车内还是车外的车至少有3个天线,一个在驾驶室车门,一个中控,一个尾箱,所以就能准确判别钥匙是否在车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