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图标乱掉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8-07-11):
前段时间用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开仿真功能就闪退,然后重装了最新版的keil c51,结果图标乱套了,用起来太别扭了。再重装、恢复默认设置全试过了,完全没效果,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一般都是Reset view to Defaults然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就可以,我最长的一次重复以上操作三次才恢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Reset view to Defaults然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就可以,我最长的一次重复以上操作三次才恢复过来 ...

多刷了几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