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光隔PWM转4-20MA,能用而已

楼主(2018-07-11):
用了一下。没有深度测试。只是达到了能用的级别 。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能用。稳定性和精度还凑合。仅供参考吧

因为是自己的程序和驱动的板子。所以0占空比和100占空比不是4MA 和20MA 。而是约3MA和21MA 。这样程序里校准一下就OK了。线性度可以。 如果PWM源是来自其他的标准设备就不好用了

PWM频率300HZ
STM32出来的16位PWM 配这个。挺满足的了。

隔离电源用的金升阳的2415
运放本来用的想用精密的。后来发现358用的精度也还可以。就不改了。

楼主(2018-12-01):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图中的一个光耦,温飘问题怎么解决?很严重的。

是不是应该在增加一个反馈光耦? ...

最近测试了一下温度漂移。室温17度,输出10.00MA 暖风吹到大概四五十度吧 10.02MA 也就是温度越高电流越大。
算了一下大概100PPM/C 其实我觉得找个合适的电阻并到120欧姆上。可以把温度系数补偿到很小。这样就省事了。

网友A(2018-07-11):
按楼主图中的一个光耦,温飘问题怎么解决?很严重的。

是不是应该在增加一个反馈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图中的一个光耦,温飘问题怎么解决?很严重的。

是不是应该在增加一个反馈光耦? ...

PWM频率300HZ 可以更低
根据我的计算 。温度对结果的影响不大,约千分之几吧。所以就无视了。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地方。另外。本来就是用软件校准的。程序是自己的。大不了再校准一下温飘就OK了。
高要求的还用这样的?

网友:
楼主要是把运放的原理介绍一下就好了,另外输出三极管改成P沟道场效应管应该怎样改?

网友B:
  光耦这种用法 我真不敢用   温度影响太大了  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这种用法 我真不敢用   温度影响太大了  可怕

光耦仅仅起到控制场效应管开通和关断,在低速下到底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这种用法 我真不敢用   温度影响太大了  可怕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讨论。这里不再讨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讨论。这里不再讨论了。

求讨论链接

楼主:
某个 光耦隔离的低下有。

网友(2018-09-19):
GVLED多大电压?

楼主:
LED我外接了一个LED作指示灯...利用了431的静态电流.

网友C:
请问一下,,PMW频率高好还是低好,,频率高一点是不是输出更平稳,,,频率低点是不是抗干扰好一点

STm32 300HZ太轻松了,,搞个10K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PMW频率高好还是低好,,频率高一点是不是输出更平稳,,,频率低点是不是抗干扰好一点

STm32 300HZ ...

这个不好说,得实际测试,最近刚弄PWM控制电机,经测试发现PWM占空比跟电机转速竟然不是线性的,而且频率太高和太低都不行,得找一个合适的频率,咨询电机厂家,也说不上一二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PMW频率高好还是低好,,频率高一点是不是输出更平稳,,,频率低点是不是抗干扰好一点

STm32 300HZ ...

这里是越低越好。因为光耦隔离的延时受温度影响很大。。但是。太低了响应就慢了。。。滤波器也不好做。所以折中吧。

网友(2020-05-30):
感谢楼主,打板试试,正好有不少对隔离4-20ma输出要求不高的场合,比如4-20ma的单相调压器或者模拟量风阀等,正好用上

网友:
一般仪表,隔离栅变送低成本都是用的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