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上两路CAN通信正常。USBCAN分析仪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8-07-11):
基本信息:
板子:          TMS570LS3137开发板
收发器:          SN65HVDA541  5V驱动
CAN分析仪:USBCAN-II pro

自己做的板子,收发器是:SN65HVD230 3.3V。
自己的板子,USBCAN分析仪收发正常。

如题:
板子上两路CAN通信正常。USBCAN分析仪接收不到数据。会是神马原因?

请大神指教,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采样因子了,以前我们做串口、SPI等通信的时候,都是只需要设置一方面的波特率就好了(大都是主 ...

刚刚修改了采样因子,500K,87.5%。然后突然能通信了。
我又把采样因子改回原来的75%,结果还是可以通信。
虽然没有明白到底为啥,不过现在终于通信正常了。

网友B:
有可能速率设置不对,例如你想50kbps,设置参数的出错,实际不是50kbps,两路CAN一样的设置,之间能通;对外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速率设置不对,例如你想50kbps,设置参数的出错,实际不是50kbps,两路CAN一样的设置,之间能通;对 ...

示波器看了,是500K。

网友C:
usb-CAN自发自收可以么?驱动有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CAN自发自收可以么?驱动有没有装好?

板子上两路CAN,自发自收可以,互相通信可以。
USBCAN,两路CAN互相通信可以。
自己的板子,两路CAN,自发自收可以,两路CAN互相通信可以,板子上CAN与USBCAN通信,可以。
就是开发板上的CAN和USBCAN分析仪通信,不可以。想不明白原因。

网友D:
波特率因子计算有没有问题?互通短距离不影响,can分析仪解析不对。

网友E: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因子计算有没有问题?互通短距离不影响,can分析仪解析不对。

也怀疑是波特率因子的问题,刚接触TMS570,还没有摸索清楚。
开发板芯片:TMS570LS3137
自己板子芯片:TMS570LS12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开发板两路CAN,我换掉其中一路CAN收发器。两路CAN互相通信,依然没有问题。然后和USBCAN分析仪通信还是不成功。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速率设置不对,例如你想50kbps,设置参数的出错,实际不是50kbps,两路CAN一样的设置,之间能通;对 ...

通信都是对的,可能就是波特率不对,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都是对的,可能就是波特率不对,我也遇到过。

我也觉得通信波特率的问题。但是什么会影响波特率?
1. 采样因子?
2. 程序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通信波特率的问题。但是什么会影响波特率?
1. 采样因子?
2. 程序影响? ...

那肯定是采样因子了,以前我们做串口、SPI等通信的时候,都是只需要设置一方面的波特率就好了(大都是主对从),现在因为CAN节点的问题,就需要多端匹配了。

网友(2022-12-01):
引用 楼主:
刚刚修改了采样因子,500K,87.5%。然后突然能通信了。
我又把采样因子改回原来的75%,结果还是可以通信 ...

能请教下你吗?我这个USBCAN目前饿也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