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看起来很正常的虚焊问题的理论解释

楼主(2018-07-11):
肉眼看着非常正常的焊点怎么就会虚焊呢? 最常见的比如缺锡,错位等基本上都能靠眼睛发现端倪,但是这次看起来非常正常,只是在高温或者振动或者扭曲PCB才能发现性能异常。我想眼睛发现不了的问题AOI也无奈吧? 刚开始怀疑PCB加工时候过孔未通,但是引脚补锡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求教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虚焊的位置如下面图片箭头所示。

网友:
芯片管脚有氧化。查供应商。

网友:
以前碰到过焊锡质量不行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都是手动补一遍

网友:
管脚有氧化,还有用了比较差的锡膏~~

网友A:
楼主,补焊之前,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已经确切焊上了?  不会是别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焊之前,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已经确切焊上了?  不会是别的原因吧? ...

补充一下,居然不是我所指的地方(AD通道输入)虚焊,而是TQFP的另一边,具体原理还在分析。

网友B:
我可以说PCB封装设计不对么?焊盘太靠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居然不是我所指的地方(AD通道输入)虚焊,而是TQFP的另一边,具体原理还在分析。 ...

就是啊。看图片似乎没问题。 差点怀疑我的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PCB封装设计不对么?焊盘太靠外了

嗯  是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看图片似乎没问题。 差点怀疑我的眼神。

后来发现可能是这个引脚,不过现场破坏了,没有更清晰的图片了。
通过剥离引脚测试和此引脚断开的现象一致,而且从图片上看确实似乎这个引脚不平整。

网友:
这个极有可能是贴片厂手工贴ic时碰到ic引脚让它翘起来了

网友:
会不会是焊锡的问题,

网友C:
这图片看得我怀疑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片看得我怀疑眼睛了

看后面的图片

网友:
后面一张照片应该是IC引脚被碰了,导致的,这个是虚焊的表现。没有良好的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