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力创PCB板上时候可以铣去一定厚度的类似盲孔。

楼主(2018-07-11):
请教嘉力创PCB板上时候可以铣去一定厚度的类似盲孔。

在1.6MM板材上,最后工序中,直径5MM部分需要铣掉0.7MM,保留0.9MM厚度,中间的长方形铣透,这样的要求可以实现吗?

网友:
这个要看PCB制作里有没有这个工艺吧,我觉得够呛,可以用雕刻机二次加工。

网友A:
而且铣不出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铣不出长方形。

不需要一定是长方孔,两边有点R角也无所谓。

并且铣下去的那个5MM平台也不用太平整,有些误差也无所谓,不属于精加工。

网友:
问嘉立创肯定不行啊,他们只做常规工艺。稍微特殊一点的,他都做不了!

网友B:
阶梯槽

阶梯槽
这个工艺对吧,这个厚度是5.0mm的

网友:
我靠,楼上这哪是打孔,分明是挖坑嘛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司暂不做纸板、高频板、铝基板、阻抗板、盲埋孔板,绿油桥,沉头孔,包边工艺等等,谢谢。
https://www.sz-jlc.com/home/t7i1325.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对吧,这个厚度是5.0mm的

是的

网友:
这个做起来会比较贵的,大多数厂都不做这个工艺。

网友:
我以前有一款做过这工艺,一个坑3毛钱,1*1cm,挖二个,cnc锣,0.6mm厚锣0.4mm坑,呵呵,编辑原因没打完就发出了

网友:
你这叫3D加工,我有朋友可以做,不过小单一般不接。

网友C:
3d加工?  实际上就是拿PCB做雕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d加工?  实际上就是拿PCB做雕刻……

技术可以平庸,但是名字一定要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可以平庸,但是名字一定要响亮

深得销售的精髓啊

网友:
嘉立创做的电工的生意,电工如此精明,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0.5估计不会做。我之前画给移动电源正负极焊接镍片时有类似的孔。画个大点的焊盘,然后在中间放Keep out layer线就可以了

网友:
嘉立创走规范化的路,不然没法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量大的话有些厂家还是做得的   需要的话给您推荐

网友:
这种工艺在PCB叫"控深钻"或控深铣,就是钻孔或者铣槽的时候控制深度,生产成本较高,只有部分厂家才会愿意做.

网友:
分别做一块1mm厚度和0.6mm厚度的板,两个粘一块凑合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