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牛】正点原子H743开发板网速测试,最高可到94.9Mb/s

楼主(2018-07-11):
最近在弄STM32H7的网络例程,今天才把代码改的差不多,顺便测了一下H7的网速。

1、测试平台:
正点原子阿波罗STM32H743开发板

2、测试方法
采用LWIP自带的app:lwiperf,PC端使用软件JPerf,使用TCP协议,电脑和开发板都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上,并且交换机连接到路由器上。一共测试100次,取其平均值。修改TCP窗口为4*TCP_MSS。

3、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测试结果为94904Kbitpsec,也就是94.9Mb/S,而H7的网络是100M的。已经非常接近100M的网速了,从JPerf软件看出,网速很小,很稳定,几乎就是一条直线,毫无任何波动。后面我用开发板直接连接电脑测试了一下,但是速度确降到了55Mb/S,见下图

按道理来讲直接连接电脑网速应该更快,毕竟少了路由器和交换机,但是实际上确降低了,后面接着修改TCP发送窗口到6*TCP_MSS的时候,直连电脑的网速也有94.8Mb/S,见下图:

网友:
TX和RX都是?

网友:
相比之下F系列是多少呢

网友:
跟跑满百兆没啥区别了

网友:
厉害了,百兆网络

网友:
我还以为是90多M Bps呢

网友:
单片机,跑这么快的确不错哟

网友:
测试结果为94904Kbitpsec,也就是94.9Mb/S,而H7的网络是100M的。已经非常接近100M的网速了
感觉楼主可能对iperf测试或者以太网的一些细节不熟悉。94.9Mbps已经是正常情况的最大速度了。我用STM32F107做iperf测试也是94.9Mbps,所以只看这个速度也不能说明H7性能有多好。

网友A(2018-08-28):
好强..
看了下价格..光这个片子就100+
emmmm
同样的价格可以上imx6u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
看了下价格..光这个片子就100+
emmmm

没有了。。。现在批量都50多了。零售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