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无线互联模块

楼主(2018-07-11):
多年不搞无线传输设备了,所以对目前市场的产品不熟悉。现寻找一个模块,或者一种实现的方法。

客户需要将一个设备(例如仪器仪表)通过无线网络(目前是3G、4G通讯模块)将数据发送到远程。远程的设备为数据采集终端,远程终端也增加一个无线模块,直接实现设备与远程终端之间的数据互传,不增加服务器或者云端处理软件来转发数据,请问大家这种无线通信方式可行吗?如果可行是否有合适的数据模块推荐,谢谢大家。表达不清楚的地方望指出!!

网友A:
关键数据,距离

网友:
还有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数据,距离

距离不确定,有可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数据量按照客户说明分析,就是仪表的采集数据,数据量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确定,有可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数据量按照客户说明分析,就是仪表的采集数据,数据量很小。 ...

这个要有一个云服务器做中转才行的。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的。我就不广告了。淘宝就有的。请执行淘宝吧。

网友:
你想的也是我想要的,直接点对点,不需要经过什么云服务器的。相当于,网线延长几千公里,或者USB线延长几千公里。

网友B:
设备A-->手机SIM卡4G发射模块----(没有中转,直接发射和接收)---->手机SIM卡4G接收模块-->设备B
正在找这种收发模块,最好双工或半双工通讯形式

网友:
你要的是无线透传吧,如果设备到web,可以联系我,我们有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A-->手机SIM卡4G发射模块----(没有中转,直接发射和接收)---->手机SIM卡4G接收模块-->设备 ...

很遗憾的告诉您,目前的基站下的设备类似在局域网,没法外网主动服务

网友:
必须要通过中间服务器来做的。
之前试过用百度的云平台。两个GPRS设备通过MQTT订阅同一个主题,可以免去自己开发服务器的麻烦。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这个是成品,非我希望的类似gprs模块的东西,谢谢您

网友:
基站通信的数字集群电台,比如天翼,加入同一个群组,连接电台的数据口或把数据调制成音频,在群组内以广播方式发送,传输有一点延时,通信协议可以自己写。

网友:
如果楼主数据量不大,我觉的就互发短信不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容易,最方便的了。

网友:
直接用个DTU模块透传,自己电脑用组态搭个服务器好了,如果设备不多的话

网友C:
lora  或者 nbiot 透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ra  或者 nbiot 透传模块

谢谢关注,这两个方式不太适合客户需求

网友:
没有。都得过服务器。

网友:
GPRS模块好像可以配置成服务器模式的,肯定要有个服务器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网友:
  我觉得上面说的短信通信挺靠谱

网友D:
不是可以去租借卫星来直接转发传送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以去租借卫星来直接转发传送的服务?

自己搭基站做个集团网更好。只要有足够的$,想做啥都行。比如把移动收购了,命令它给你的所有模块都提供公网地址,并开通直连权限。
哈哈,没有¥就老老实实用个服务器来中转吧,这些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
服务器中转吧,楼主,你这个距离太远了,点对点很难做的。我们公司恰好做这一块的,有什么疑问或咨询的,私信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