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的小批量能将PCB的外形完全铣开不留凸点吗?

楼主(2018-07-11):
几年前做过一次小批量的条状小板,拿回来发现板子的其中一边有个凸点(如上图所示,上面是设计的形状,下面是实际收到货的形状),这应该是外形没有完全铣开的结果。
我想问的是,现在的工艺能将小批量的板子的边缘完全铣开不留凸点吗?下单时是否需要在备注上面额外说明(以及如何说明),以及是否要另外收费?谢谢。

网友A:
采用V-CUT方式就没有凸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V-CUT方式就没有凸点了

是的,凸点是锣边到最后锣刀的最后五位,对于小板很难避免!
解决方法:
1,V割
2,开模器冲,(嘉立创没有模器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凸点是锣边到最后锣刀的最后五位,对于小板很难避免!
解决方法:
1,V割

但是那时收到的板子,凸点的宽度达到了2mm,凸出目测有0.4mm左右,怀疑是铣边故意没有铣完全,为了防止完全的铣边导致PCB乱跳。

网友:
V割就没有  回去掰开就行

网友:
PCB边上设计一个凹槽,作为铣边终点,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凸点是锣边到最后锣刀的最后五位,对于小板很难避免!
解决方法:
1,V割

现在丝印最小高度和字符宽度是多少了?

网友:
做邮票孔  邮票孔连接的地方凹进去。

网友C:
没搞明白,这个铣刀难道不能多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这个铣刀难道不能多走一点。

铣刀往前走了,铣下来的小板子没有固定还不得到处乱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这个铣刀难道不能多走一点。

是铣刀还没走完,板子已经掉下来了,所以会留一小点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铣刀还没走完,板子已经掉下来了,所以会留一小点在板上。

并不是故意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