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利好】新唐ARM9确实获得了emWin授权!

楼主(2018-07-11):
如题,用新唐(如NUC972,N9HXX)系列处理器,可以免费使用emWin图形库了。

库文件已经包含在官网ftp的bsp包内,如:
N9H20-Non-OS-BSP v1.00.001.zip

emWin版本库是5月份编译的,如图:

大家注意图中的版权声明(Licensed platform:),是nuvoton的所有Cortex-M和ARM9系列哦!
还有个特点,就是nuvoton的emWin库头文件比keil自带的多很多WIDGET_Private.h(如TREEVIEW_Private.h),这种头文件是emWin私有的控件结构体,有时候很有参考价值的!

【NUC972】主频300MHZ,片内64MB DDR2内存,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启动,216pin-LQFP,裸机开发很强大!
亲测性能比STM32F429外加32位宽SDRAM还强(同样的jpg软件解码测得)!

楼主:
补上官方BSP: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X_8MhJlqYmePHdKZd08A 密码:k66i

网友:
N9H系列是什么?

楼主:
N9H系列也是ARM926内核,片内DDR2,工业级,专注于HMI!
发N9H的bsp可以从中提取emWin,可以用于NUC972的。

楼主:
为什么这个消息意义重大呢?因为keil环境自带的中间库emWin以后都不会再支持ARM9了,最后一个版本被定格在emWin5.46e;现在nuc972自己出emWin就可以忽略这个坏消息了。

网友A:
官网没看到呢   是不是又是个不好买的货

网友B:
价格如何?感觉和以前329xx系列没有什么不同呀,200M 不带浮点做HMI 还是有点吃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如何?感觉和以前329xx系列没有什么不同呀,200M 不带浮点做HMI 还是有点吃力呀 ...

329XX不是工业级的,而nuc972和n9hxx是工业级的,nuc972是300MHZ,不是200MHZ;n9h20当中的20就是200MHZ,n9h30就是3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没看到呢   是不是又是个不好买的货

为什么加个“又”字呢?nuc972不难买,而且比stm32f429便宜,还带ddr2-64MB

网友C:
楼主是新唐的代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加个“又”字呢?nuc972不难买,而且比stm32f429便宜,还带ddr2-64MB

资料不好弄。  这个现在只能找代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新唐的代理吗?

我不是代理。我用这个裸机开发,发现强大好用,纯粹分享心得。

网友:
N9H哪里可以买到?看资料很新的片子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NXP的emwin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网友:
这个库能不能用在其它家的ARM9上?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972网络+os的代码,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这个库能不能用在其它家的ARM9上? +1

网友:
这个片子有移植好的ucos吗

网友:
曾经打算用,后来改A33了,一点资料沟通来沟通去跟代理,还不如淘宝买个开发板

网友:
楼主开个教程贴,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估计很多人会想能不能移植到别家芯片上

网友E:
楼主能否共享KEIL版本的工程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很多人会想能不能移植到别家芯片上

提供的应该是库文件。移植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共享KEIL版本的工程框架

同问 我也是keil平台开发,有资料吗?

网友:
新唐最大的麻烦就是资料不公开,他们一般有linix与keil的裸奔工程,开放的资料也不详细,反正感觉就是麻烦

网友:
有资料,大家一起玩玩。。
顶!~

网友:
C:\Keil_v5\ARM\Segger\emWin\Lib下面有编译好的各种lib版本,都可以移植到各种ARM平台下面

网友:
好消息,刚学习完emwin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代理。我用这个裸机开发,发现强大好用,纯粹分享心得。

我也用这个片子,我感觉在Linux上好搞,驱动现成的,很多开源的C程序可用。

网友:
新唐很强大

网友:
看来以后会越来越强大

网友:
又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
集成SDRAM不错,比NXP的RT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这个片子,我感觉在Linux上好搞,驱动现成的,很多开源的C程序可用。 ...

一直弄不明白,这种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Linux嵌入式用什么GUI开发合适,比如说简单做个音乐播放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弄不明白,这种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Linux嵌入式用什么GUI开发合适,比如说简单做个音乐播放器呢? ...

directfb,minigui,littlevgl都比较轻量

网友:
这个是很棒

网友:
LZ N329x6能用么?

网友:
N9H20 BSP里面的EMWIN lib有惊喜,需要有些动手能力才能用在其他的ARM9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弄不明白,这种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Linux嵌入式用什么GUI开发合适,比如说简单做个音乐播放器呢? ...

ucgui之类的,播放器一直mediaplay之类的,这个片子主要是做控制用了,做控制2个网口11个串口,内置64M  DDR,可以了,这个片子用在环境控制、门禁、税控机上比较多。

网友:
图片里的芯片emwin都可以免费用?

网友H(2018-12-12):
楼主你好,我从N9H30移植的emwin部分,在执行到触摸校准GUI_SetColor的时候卡主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2019-07-15):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从N9H30移植的emwin部分,在执行到触摸校准GUI_SetColor的时候卡主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

一样的问题,搞定了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问题,搞定了没

搞定了,但是忘了怎么解决的了,好久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搞定了,但是忘了怎么解决的了,好久了

这不才半年嘛,仔细回忆回忆,不然帮我再看看代码

网友:
这个得顶啊,给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不才半年嘛,仔细回忆回忆,不然帮我再看看代码

哦,想起来了,那个N9H30的emwin的库不能用,用的mdk带的arm9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想起来了,那个N9H30的emwin的库不能用,用的mdk带的arm9的库

好的,谢谢,那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2-12):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消息意义重大呢?因为keil环境自带的中间库emWin以后都不会再支持ARM9了,最后一个版本被定格在e ...

你好,我的NUC972跑RTX系统搞两个星期了,还没有搞定,都没有跑起来,在阿莫论坛和安富莱论坛看了你的帖子,你的技术杠杠的,你能否帮忙一下,若有困难我可以付费,邮箱tianyekp@163.com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消息意义重大呢?因为keil环境自带的中间库emWin以后都不会再支持ARM9了,最后一个版本被定格在e ...

你好,nuc972跑RTX的配置文件帮忙看一下是否对,我搞了很长时间了,帮忙指点一下。
在创建系统任务前还加了两条语句,是为了开timer0的中断,因为在配置文件里面不好加
帮忙指点一下,真的搞了两个星期了,再次表示感谢。在仿真时,运行系统任务初始化时,
执行到任务上锁这条语句后就进入SWI_Handler1就出不来了。

        sysInitializeAIC();//在创建系统任务前还加了两条语句
        sysSetLocalInterrupt(ENABLE_IRQ);//在创建系统任务前还加了两条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nuc972跑RTX的配置文件帮忙看一下是否对,我搞了很长时间了,帮忙指点一下。
在创建系统任务前还加 ...

跑 rt-threa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nuc972跑RTX的配置文件帮忙看一下是否对,我搞了很长时间了,帮忙指点一下。
在创建系统任务前还加 ...

我也喜欢用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