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个word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如图,编号是使用设置好的样式

经常打开word会出现从第二个编号不对齐的情况,修改好以后,下次打开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word版本office 365

请教大家,啥原因呢?

网友:
使用不规范造成的。有一本很老的书,叫Word排版艺术,侯捷写的,你可以读一下。

网友:
这个和"样式"无关
和"项目自动编号"有关
你修改项目自动编号那一部分就行

网友A:
今天在移动硬盘里翻了翻,有几本上传上来分享一下,书比较老了,但原则是通用的。我通读过几遍之后,无论格式多复杂的文档,都能驾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移动硬盘里翻了翻,有几本上传上来分享一下,书比较老了,但原则是通用的。我通读过几遍之后,无论格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