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6818开发板-Android4.4系统下RFID射频模块测试例程

楼主(2018-07-12):
平台:迅为iTOP-6818开发板
系统:Android4.4版本
例程:RFID射频模块测试例程

rc522 驱动在 Android 系统的内核是默认集成的,用户可以在开发板上使用命令“ls
/dev |grep rc522”来检测。如果出现了“rc522”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则说明可以直接使用压缩包目录中“rfidtest/bin”下的“rfidtest.apk”在 Android 系统
测试 RIFID,如果没有出现“rc522”这个节点,则需要通过下面的步骤对内核进行配置。

1 配置rc522驱动
先配置好对应的缺省文件,然后使用命令“make menuconfig”进入 menuconfig,如
下图所示。

选择并进入图中高亮的“Device Drivers”,然后选择并进入“SPI support”,如下图
所示。

如下图所示,使用按键 y 选择高亮部分“RC522 Module driver support”

到这一步,rc522 的驱动就配置好了,由于 CAN 和 rc522 服用一路 SPI,所以我们还需
要去掉 CAN 的驱动。
2 去掉CAN的驱动
CAN 驱动的关键词为“CAN_MCP251X”,配置 CAN 的驱动,也应先进入 menuconfig
的打开界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并进入“Networking support”,如下图所示。

选择并取消“CAN bus subsystem support”前面的星号,如下图所示。

退出保存,编译。重新生成的内核就是支持 RFID 的内核了。接下来用户只要安装压缩
包内文件夹‘rfidtest/bin’下的“rfidtest.apk”即可在 Android 系统测试 RIFID。
3 测试过程
RFID 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此时上电可以看到 RFID 模块上面的红色 LED 常亮,如下图所示。

用 otg 线将开发板连接到电脑,并将压缩包中“rfidtest/bin”目录下的“rfidtest.apk”
拷贝到用户的“platform-tools”文件夹中,如下图中红框所示。

在当前文件夹中,在没有选中任何文件的情况下,按住 shift 键同时鼠标在空白处右键,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在此打开命令窗口(W)”,便在当前目录打开了命令提示符,如下图
所示。

输入命令“adb.exe devices”,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 Android系统还没有给 adb 工具授权,此时开发板上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界
面。

点击 确定,重新输入命令“adb.exe devices”可以看到已经识别设备。

输入命令“adb.exe install rfidtest.apk“在开发板安装 rfidtest.apk,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 app 已经安装成功,此时在开发板打开名为“rfidtest”的 app,首先将卡片远
离 RFID 模块,并点击屏幕上面的“RECV”按钮,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no card found”。点击屏幕上面的“CLEAR”按钮,然后将卡片
贴近 RFID 模块,再次点击屏幕上的“RECV”按钮,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 RFID 模块读取到了卡片数据,Android系统的 RFID 模块测试到此结束。

转自迅为论坛:http://www.topeetboard.com

网友:
RC522在android里面抽象成了一个NFC设备吗?还是类似自定义外设,需要jni接口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