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BS8116的读写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2018-07-12):
最近在搞BS8116的触摸芯片,网上找了几个读写程序试了都不能用,读写寄存器的值全部为0.但是有应答信号,信号引脚有被拉低。求一个BS8116的读写程序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
º¯Êý¹¦ÄÜ£º´¥Ãþ°´¼üÅäÖÃ
Èë¿Ú²ÎÊý£ºs : 0:¹Ø´¥Ãþ£¬>0£º¿ª´¥ÃþµÄÊýÁ¿
³ö¿Ú²ÎÊý£º
*********************************************************/
u8 TouchKeyConfig(u8 s)
{
        u8 i = 0 , c = 0 , d = 0;
        u8 t=0;

        TK_I2C_Start();//¿ªÊ¼

        TK_I2CWriteByte(touchchip_add);
        TK_I2C_Ack();

        d = 0xb0;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if 1

        d = 0x00;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d = 0x00;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d = 0x83;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d = 0xf3;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if(s == 0)//ʹÓõ͹¦ºÄģʽ
                d = 0xd8;
        else
                d = 0x98;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endif

        for(i = 0 ; i < 16 ; i++)
        {
                d = 8 ;//ÁéÃô¶È

                if(i == 15)
                        d |= 0x40;

                if(s == 0)
                        d |= 0x80;

                TK_I2CWriteByte( d );
                TK_I2C_Ack();
                c += d;
        }

        TK_I2CWriteByte( c );//УÑéºÍ
        TK_I2C_Ack();

        TK_I2C_Stop();

        t=TK_ReadI2CAddr(0xb4);
        return ((t!=0x00)&&(t!=0xff));
}

网友A:
u8 TK_ReadKeyVal(void)
{
        u16 d = 0 , i = 0 , j = 0 , min = 0;
        u8 addr = 8 , cnt = 0;
        u8 dh = 0 , dl = 0 , fd[12];

        const u8 tb[] =
        {
//bs8116
                0x0 , //
                0x0 , //
                '1' , //0*
                '4' , //0*
                '7' , //1#
                '*' , //20
                '#' , //39
                0x0 , //48
                '9' , //54
                '6' , //67
                '3' , //75
                '2' , //86
                '5' , //92
                '8' , //a1
                '0' , //b3
        };

        dl = TK_ReadI2CAddr(8);
        dh = TK_ReadI2CAddr(9);

        d = (dh << 8) | dl;
//                d >>= 3;

        for(i = 0 ; i < 16 ; i ++)
        {
                if(d & (1 << i))
                        return tb[i];
        }

        return 12;
}

网友A:
看一直没人回答,就把配置和读取发给你了,项目使用的!

网友:
BS8116的地址容易搞错,给出的0x50是7bit,8bit应该是0x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直没人回答,就把配置和读取发给你了,项目使用的!

非常感谢,I2C是软件模拟的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IIC网上很多自己找吧

网友B(2018-12-22):
引用 网友A:
u8 TK_ReadKeyVal(void)
{
        u16 d = 0 , i = 0 , j = 0 , min = 0;

请教 如果 采集16个触摸按键
如何 也同时用上 IRQ 中断的功能啊

因为是模拟I2C,如果不用 按键中断的话 就得一直不停扫描
系统负载受不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如果 采集16个触摸按键
如何 也同时用上 IRQ 中断的功能啊

我们只使用了12个,第16个触摸设置了中断还能当触摸用?好像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