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温度传感器用的恒温槽,哪位达人推荐一个。

楼主(2018-07-12):
我主要做温度变送器,想买一个做测试,要求精度0.1度,价格实惠。哪位推荐一个。

网友A:
计量院用的都是湖州生产的,0.01好像说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量院用的都是湖州生产的,0.01好像说都可以!

显示做的0.0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量院用的都是湖州生产的,0.01好像说都可以!

是分辨率吧

网友:
恒温槽主要考证的不是精度,而是温场均匀度。精度需要温度标准器来获取,一般是高等级的标准铂电阻+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全套东西成本应该挺高的。泰安磐然 北京康斯特之类的。可以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还可以,稳定度可以到0.01

网友:
做温度变送器用 过程校验仪就可以了。为和要用恒温器

网友:
杭州zoglab做的不错,号称完全pk老外的产品,当然价格可能略贵的!!

网友:
我们用OMEGA的手持校正测量仪, 一万多吧, 很方便

楼主:
找了个国产的恒温槽。7000多,号称可以到0.01度精度,分辨率是0.001度。回答楼上的网友的回复,为什么要用恒温槽,这是计量需求,电阻箱或者信号发生器都是模拟,而不是真实测温,PT100也有不标准的时候,传感器和电路板匹配以后的精度没有恒温槽没法测量,当然可以选择简易的办法,自制恒温槽。比如冰水混合物,常温等,采用高精度的玻璃温度计也是可以的,不过那么做造价也不便宜,高精度的玻璃温度计也要好几百,而且只能测量温度范围很窄的一段。所以不实地测量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温度变送器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国产的恒温槽。7000多,号称可以到0.01度精度,分辨率是0.001度。回答楼上的网友的回复,为什么要用 ...

0.01是稳定度吧,单单0.01度精度的传感器估计7000加多个0也买不到。

楼主:
规格
GH-15A参数
温度范围(℃)
室温+5~200
温度波动度(℃)
0.005~0.02
数显分辨率(℃)
0.001
内槽尺寸(mm)
300*240*200
容积(L)
14.4
机器外形尺寸(mm)
368*355*510
净重(kg)
19.9
循环泵流量(L/min)
0-20
排水口

加热功率(W)
工作槽开口(mm)
235*160
工作电压(V)
220V/50HZ

这是网站截取的数据参数,看看指标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格
GH-15A参数
温度范围(℃)

我们就是做烘箱的, 我是你的话, 会直接搞一个032的烘箱, 直接装一个自己的10个校正点的控制板, 然后先校准控制板+控温的PT100, 然后写一个程序, 在这10个点每个点到达温度后保持半小时, 然后把差值写入变送器.
这样一个进口品牌的烘箱才5000不到, 又不用擦洗. 而且可以做多个点的.
你这个油浴有多少个矫正点?

楼主:
只是批次抽检,不是每一个都做。温度点上面有温控器,可以随意设置。不过温度恒定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批次抽检,不是每一个都做。温度点上面有温控器,可以随意设置。不过温度恒定很慢。 ...

我们的温度到设定值稳定很快, 但是按照规则,我们都是等半小时, 再读10次取平均值的.

楼主:
我发不了私信,各位发私信的朋友还是留下联系方式吧。

网友(2018-08-19):
引用 楼主:
规格
GH-15A参数
温度范围(℃)

楼主恒温水槽定了吗?用得怎么样了 ?推荐个型号给我,我司最近也要采购一个

楼主:
给各位提个醒吧,说一下我的过程。我买的这个差点退货,最后还是将就用了。目前恒温槽只是确保可以恒温或者他们的指标是恒温槽内部的温度均衡度,至于恒温槽的温控器的精度就不要说了,可以说差的很远,不要看分辨率很高的,准确度差的一塌糊涂,与厂家沟通了,用的就是普通PT100,连等级都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温控器是在槽上面,我升温到90度的时候,仪表热的不行了,这个号称是200度的,我估计到200度仪表的塑料件都化了。所以目前最高只检测到了90度。本来是为了检测温度买基准,结果没办法,又买了3只玻璃水银温度计,一个170,三个500多,目前测试,发现此恒温槽设计有问题。温控仪受恒温槽温度影响,根本就没法校准,高温校准好了常温又不准了。仪表起码要外置到不热的地方。想自己改改。

另外说一下,厂家就不是高计量的。的确只能当成恒温槽用,要计量,还是买更高级的吧,起码仪表在旁边的。另外仪表都需要自己校准。推荐舜玛的,我用过别人的,的确是计量级别的,价格是我目前这个的7倍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各位提个醒吧,说一下我的过程。我买的这个差点退货,最后还是将就用了。目前恒温槽只是确保可以恒温或者 ...

最近也在关注恒温槽,其实恒温槽主要是为了恒温,至于准确度,看了好几家,参数里压根就不提。另外问了之前量产过产品的同事,就是恒温槽+高精度温度计配合着用的,通过温度计来调整恒温槽的温度,恒温槽自己的显示温度只是参考。顺便问下楼主水银温度计是哪家的?精度多少?

楼主:
精度0.1度。淘宝搜二等水银温度计。也有0.05度,不过太贵了。

网友(2018-10-31):
给计量院提供过检定用的恒温槽,精度必须要更高级的来调整的,当时需要20.00度,看下图片测试数据,还不错,当然价格不菲。

网友:
想到以前公司用变阻箱就能算出精度,是不是很不靠谱.....

网友:
恒温槽还要配温度计,我们认为恒温槽只提供一个稳定的温度环境,具体温度是多少还是得温度计实测。我们买了个omega的两万多,每年都送计量,客户会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