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片机,带1路10位AD,内置晶振

楼主(2018-07-12):
求推荐一款单片机,带1路10位AD口,内置晶振,15个IO,且IO口支持内部上拉,3.3V-5V供电,越便宜越好!OPT的也可以,谢谢。

IO(1路AD,15路GPIO)
内置晶振
3.3-5V供电
GPIO内部自带上拉

封装形式不限。月需求约5k

网友:
新塘的51系列可以看一下

网友:
国产51核的 xxx003芯片,都符合楼主的要求,单价0.8---1.3圆。

网友:
内置晶振?这个很稀有吧。 内置RC振荡器,精度x%...

网友:
没见过内置晶振的单片机,倒是内置RC就一大堆哦。

网友:
那叫OTP不叫OPT

网友A:
替 老姚 的stc打个广告,楼煮选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替 老姚 的stc打个广告,楼煮选选

你到底看没看楼主的要求   楼主要求最少要16个IO口。

网友:
描述不严谨,带1路10位AD,还是至少1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看没看楼主的要求   楼主要求最少要16个IO口。

上面有08s2a10就tssop-20合适啊   当然 hc89s003及其同类mcu大把

网友:
越便宜越好,………………应该有个心理价位才好推荐!

楼主:
至少带1路AD 内置RC振荡  OTP的也行

网友:
多少才算便宜?按楼主要求¥1元算不算便宜呢?

网友:
IO这么多的OTP也不便宜吧...
MS84F2004,TSSOP20的,运放+AD+PWM+EEPROM的Flash单片机,0.85元
不过这个估计超出你的预算了,换成低引脚+74芯片吧,比如5毛的MS83F1602S + 1毛的74HC164,再找找OTP的估计还能便宜点

网友C:
74hc164可以做到1毛吗?

网友:
松翰 SN8F57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hc164可以做到1毛吗?

先看看立创商城的含税价格,然后你就知道能不能买到了:

网友D:
可以用a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 老姚 的stc打个广告,楼煮选选

老姚的明年7月能送样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avr

AVR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