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激光头,能否将雕刻机改为激光雕刻机,有那些要点?

楼主(2018-07-12):
现有一台40*60行程的雕刻机,不知哪位有相关的经验。
缘由是有少量异形标签需要切割。所以激光头的功率能切开纸即可。

网友A:
切纸边缘会发黑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纸边缘会发黑吧 ?

不知道,看网上一些图片,好像不会发黑

楼主:
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代售的事情,自己顶一顶。

网友B:
激光有多种类型,标签也有多种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有多种类型,标签也有多种材质。

我看到淘宝上买的那些便宜的激光雕刻机,都是用的2轴结构,大功率的激光头号称可以切纸,就是速度慢。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哦要先做个治具把原电机位置替换掉

网友D:
楼主应该找标签模切机。。。或者考虑下,在现有雕刻机加装模切机的刀。。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哦要先做个治具把原电机位置替换掉

那激光头如何控制呢?

网友:
我的雕刻机控制箱有个控制继电器一直不知道干嘛用的,有可能是控制信号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E:
我原来卖的是450nm的2w蓝色激光器,可以切纸的。有视频,边缘会发黑,适合雕刻机改装。要不发黑用高功率的二氧化碳激光器,要有镜头组,高速切,这个改装不现实。一般雕刻机的速度不够,发黑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卖的是450nm的2w蓝色激光器,可以切纸的。有视频,边缘会发黑,适合雕刻机改装。要不发黑用高功率的 ...

谢谢,那就放弃切纸了。在塑料上刻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找标签模切机。。。或者考虑下,在现有雕刻机加装模切机的刀。。
如图:

找了一下,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只露出一点高度的刀尖,所有即便把纸压变形也不会切的太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只露出一点高度的刀尖,所有即便把纸压变形也不会切的太深? ...

是的,不同厚度的纸,调刀尖的深度,。那个刀杆在里面是可转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找标签模切机。。。或者考虑下,在现有雕刻机加装模切机的刀。。
如图:

如果切纸,加切纸刀方案不错
雕刻机解决了刻字机定位不准的问题,又有了刻字机的功能,切纸力度又可以用Z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切纸,加切纸刀方案不错
雕刻机解决了刻字机定位不准的问题,又有了刻字机的功能,切纸力度又可以用Z ...

嗯,刀已经在路上了,回来在做一个转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放弃切纸了。在塑料上刻字效果怎么样?

可以刻的,就是有熔化的边缘。而且对颜色敏感的。
最适合的就是在木板上刻字画画,有天然的烧黑上色

网友:
看切什么纸,激光切纸可以不烧黑的,用纳秒级的调Q 532nm绿激光,或者用355nm紫外激光器能满足要求,但是这玩意太烧钱

网友G(2021-08-29):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卖的是450nm的2w蓝色激光器,可以切纸的。有视频,边缘会发黑,适合雕刻机改装。要不发黑用高功率的 ...

你好,你的淘宝店里还有激光切割相关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的淘宝店里还有激光切割相关的产品吗

很久不做了哦。

网友:
激光是烧熔    切纸肯定不理想

首选是用拖刀 但这玩意儿有没有卖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