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gerber文件,可以导出坐标文件么?

楼主(2018-07-12):
如题,请问只有gerber文件,后续的拼版,增加工艺边,导出坐标文件,做钢网等,都可以根据此文件来编辑和导出么?

请知道的大佬说说看,谢谢!

网友:
坐标文件导不出。拼版 工艺边 钢网都可以在gerber上做。实际上, 你的gerber本身就应该含有钢网层的,只是SMT厂可能会对其进行调整。

网友:
导出坐标网上有教程,不够好像很麻烦

还是源文件导出坐标来的简单点

网友:
只有gerber,改pcb和做钢网没问题。
berber导出坐标文件,很麻烦的;常规贴片厂,对于简单的板子都在机器上手工找位置。

网友:
我用 kicad 一般是單獨導出文本格式的座標文件(從 pcb 導出),類似:
### Module positions - created on Fri Dec 22 20:19:47 2017 ###
### Printed by Pcbnew version kicad (2017-04-18 revision 68a7a52)-master
## Unit = mm, Angle = deg.
## Side : All
# Ref     Val              Package                PosX       PosY       Rot  Side
C1        1u               C0201                1.1750    -2.0000  180.0000  top
C2        1u               C0201                3.0250    -7.1250    0.0000  top
C3        10p              C0201                1.4750    -5.3000   90.0000  top
C4        10p              C0201                3.5750    -3.8000    0.0000  top
C5        100n             C0201                1.1750    -2.6000  180.0000  top
C6        100n             C0201                0.9250    -7.4250  270.0000  top
R1        2K               R0201                1.1750    -0.7750  180.0000  top
R2        10K              R0201                4.4750    -7.3000   90.0000  top
R3        220              R0201                1.4750    -4.1000  270.0000  top
R4        1M               R0201                2.3750    -3.8000    0.0000  top
U1        ICE40UL1K-CM36A  CM36                 3.3250    -1.9500    0.0000  top
U2        TCR3DG12         WCSP4E               1.8250    -7.4250    0.0000  top
Y1        16M              BT-XTAL_2016         3.1750    -5.3000   90.0000  top
## End

网友(2018-08-16):
gerber文件借助于GC-PowerStation可以导出坐标文件

网友(2019-11-08):
借助pcb文件导出坐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