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贴片IC用烙铁如何焊到板上?

楼主(2018-07-12):
太高难度。未试过焊这种IC。

网友:
如风齐纳都没有吗

网友:
加助焊膏,芯片放上去,直接用风枪吹

网友A:
焊盘涂锡膏,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涂锡膏,风枪吹

靠烙铁不行?

网友:
老铁没法处理热焊盘.

网友B:
看你PCB的封装怎么做的了 ,如果底下是一块完整的焊盘就只能风枪了。

如果讨巧中间挖个大洞可以先焊接引脚,然后从背面焊接底部焊盘。

网友:
不过看你这芯片的体积估计挖洞难 只有风枪了。

网友:
铁板烧值得拥有。

楼主:
手上没有风枪

网友:
我用刀头焊过16pin的,先在PCB焊盘及元件引脚上均匀地挂一层薄锡,然后将元件与焊盘对正,再用刀头贴着PCB沿元件四周施焊。

网友:
热焊盘不焊接,烙铁可以搞定。否则就热风枪吧

网友:
中间可以不焊吧

网友:
焊盘上焊锡,上助焊,放芯片,拿打火机烧线路板芯片下面位置,看芯片一沉,完工.切记先拿没用的练练手.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当然,中间没办法

固定一个脚,然后堆锡..刮一下就好了,,,如果中间要焊,就先焊盘上加点锡......然后焊的时候边压着焊

网友:
QFN我用烙铁能搞定,先定位

网友:
用拖焊吧,要用有铅,流动性佳

网友:
以前用小刀口烙铁焊过,但用风枪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看最大的那个引脚需不需要焊接了。

网友:
先把三四个焊盘涂上一层锡,对准,用镊子摁住然后加热那几个焊盘,等固定后再弄其他的。

网友:
这根本不是事,厂妹几秒钟搞定!

网友:
焊盘地方PCB底面用打火机烧会,看焊锡化了放芯片,最后烙铁焊管脚,多用助焊剂。

网友:
有很多芯片 管脚没有接地就靠中间的EPAD 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PCB的封装怎么做的了 ,如果底下是一块完整的焊盘就只能风枪了。

如果讨巧中间挖个大洞可以先焊接引 ...

对,我们这些套路多的,都是这么干的,量产的时候再拿掉那个洞。

网友:
楼上好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PCB的封装怎么做的了 ,如果底下是一块完整的焊盘就只能风枪了。

如果讨巧中间挖个大洞可以先焊接引 ...

表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之前对于这种焊盘甚是头疼,后来看到别人的板子掏了个洞,然后从背面涂锡,瞬间醍醐灌顶,解决了多年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之前对于这种焊盘甚是头疼,后来看到别人的板子掏了个洞,然后从背面涂锡,瞬间醍 ...

我们没有中间这个大洞,只有几个过孔,但是调试样机时,在背面把绿油刮掉,然后用焊锡烫过孔,也能给焊上。
不过你这种方法确实更省力,就是量产时板子需要再动一下。

网友:
上热风枪吧,拆焊器件都能用得到

网友:
可以,前段时间正好弄过;如果不焊中间的那个,先芯片一圈上锡,如果板子焊盘不大,可以用沙纸把芯片外边磨一下,上好锡,板子也上好锡,中间不焊就别上锡了;对好引脚,可以用一个牙签之类的东东顶着芯片中间,用小起子慢慢动芯片,方便对引脚;之后用烙铁加热PCB的焊盘(不要有多少锡),看芯片外圈的锡和板子上的熔好就处理下一个;一般一次可以焊几个焊点,如果连了后期再处理;
如果中间的焊盘也要焊上,就一起上锡,千万不要多,多了就麻烦了;对好芯片,和前面一样,之后遥烙铁加热芯片的上面,慢慢等,如果烙铁功率小可能就焊不好;加热时候要一直用东西压着芯片,防止移动;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