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插电脑上提示USB电流太大,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2018-07-12):
之前用V8挺正常的,换了个V9,USB总是报电流浪涌,我找了个USB HUB,竟然把HUB也搞得在设备管理器中丢失了,拔掉JLINK就好了。

另外换了个电脑,这个V9 JLINK也是正常的。难道我电脑有问题?

楼主:
有时插上去,能维持一小会,识别出JLINK,但是不到一分钟就没了

网友:
买一根线或者USB HUB,可以从两个USB口取电的。

网友:
电流不够了,主板限制了。另一个主板可能是USB3.0的口,电流大。
你的JLINK有问题

网友:
TVS烧了  量一下USB口的其他3条先对地电阻

楼主:
知道原因了。狗日的自己作。是线的原因。
我用的是紫色的线,之前买的USB-485配的,估计里面的电路导致USB电流过大。
换了普通黑色的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狗日的自己作。是线的原因。
我用的是紫色的线,之前买的USB-485配的,估计里面的电路导致USB ...

线?里面不就是一普通线,顶多加一个环呗,有这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里面不就是一普通线,顶多加一个环呗,有这么大差异?

下图中,紫色线就是有问题,换了黑色线就好了,明显紫色的线头子长一些,里面估计有东西。

然后紫色是用在485转USB模块上的,用紫色线插到电脑上就没事儿,可能跟模块里面的器件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中,紫色线就是有问题,换了黑色线就好了,明显紫色的线头子长一些,里面估计有东西。

然后紫色是用 ...

你这个好眼熟,是不是河南那边买的,我记得也是坛里一个网友吧,忘了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眼熟,是不是河南那边买的,我记得也是坛里一个网友吧,忘了ID了。

对的,坛友做的,当时就买了几个,后来一直买着用。

可能他能讲清楚原因。

网友B:
我的电脑现在识别不了新买的jlink v9,老版本没问题。
奇葩问题,无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现在识别不了新买的jlink v9,老版本没问题。
奇葩问题,无解。

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固件试试

最近太慢,没时间捣鼓Jlink了。
然后我以最新版Jlink电脑无法识别,影响工作为由,申请更换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