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四轴遥控器,TFT TF卡驱动的单片机打磨了求型号

楼主(2018-07-12):
100脚TQFP,14 15脚是33.8688M晶体,92 93脚是实时钟晶体,26--39脚接串行flash,33--41接TF卡插座,之后到75脚接TFT显示。板上另外一个是新塘M058控制操纵杆采样.板上2.4G遥控,另外有5.8G FPV接收,显示就是靠前述打磨的控制器干的

网友A:
抄板?这种stm32好多100脚的都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这种stm32好多100脚的都能做吧

不是抄板,是改造既然有个现成外壳和显示,就用这个硬件改

网友B: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

中部偏右下是打磨的片子,驱动显示器和TF卡,左边新塘管理摇杆电位器和开关

网友:
外壳啥样的?

网友:
摇杆太LOW了。

楼主:
外壳图片

网友:
顺路问一下2.4G 发射是什么硬件模块实现的?是NRF2401吗?

网友:
额,我也看过这款,外壳觉得太丑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119805359     这个外壳还可以,有点大而已

网友C:
mstar的芯片,703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tar的芯片,703好像

谢谢,找了下MST703,关键两处晶体脚对不上

网友:
哈博森H501S,我玩过

网友:
这个遥控器我拆过,当初没有发现打磨的,可惜后来相片找不到了

网友:
遥控器太丑了

网友:
lz真会玩,孩子长大了,自己就可以找些儿时的花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