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用双电信卡做双卡双待成功的?最好是珠三角

楼主(2018-07-13):
以前所有的双卡双待手机都明文规定只能插一个电信卡。但是最近网上有人说某几款最新型号的手机已经有能力实现双电信卡了,这给之前用电信卡不能换号,后来又有个不限流量电信卡的人提供了福音
例如小米的MIX2S,还有华为的mate10好像也有个测试版的ROM允许使用这个功能。
看起来这个功能主要是要求当地开通了电信的VOLTE,然后用特定的几款手机就可以支持了。
(原始网址 http://api.bbs.miui.com/thread-13572866-1-1.html)
舆论表示MIX2S不支持主副卡同时电信卡,实际是条件达到下就可以的,注意看信号栏,绝对不是自定义运营商!
双卡都能同时打电话,但是不是同时接打,前提条件如下!
1、当地已经开通电信VOLTE,且你的号码已经在营业停开通VOLTE业务并生效
2、手机输入暗码 ×#×#86583#×#× 解锁VOLTE限制
3、手机双4G和VOLTE开关都处于开启状态
   上面3条任意一条不满足都会导致不能双电信或者电信卡只能上网不能通话,电信VOLTE处于内测阶段不是很稳定其实哦那个一个图片电信其中一个卡已经掉回1X信号HD和4G信号均丢失就是丢失VOLTE的情况如果双卡都丢失VOLTE模式,那么就会导致其中一张卡无信号,如果开启后不正常,或者漫游到不支持VOLTE的地方,手机会处于LTE ONLY 状态无法通话(因为LTE原本就是纯数据网络volte就是数据网络下目前最可行的语音解决方案),这时只要手机上关闭VOLTE开关就可以,不用去营业厅退订此业务,以后这个是电信通话主力, 不喜误喷,你可以不使用双电信

网友A:
这样的手机 好像真不多,查了我的NOTE8 ,支持双卡双待,但是唯独2张电信卡 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手机 好像真不多,查了我的NOTE8 ,支持双卡双待,但是唯独2张电信卡 例外。 ...

就是啊,不然我就不用问了。
看起来只有今年最新的几个型号有人在论坛上说可以用双电信卡,而且还有条件,有的人说成功了也有人说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不然我就不用问了。
看起来只有今年最新的几个型号有人在论坛上说可以用双电信卡,而且还有条件 ...

电信通话用cdma, 除非你一张专门4g数据卡才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信通话用cdma, 除非你一张专门4g数据卡才能够

就是有一个正常使用的电信卡,不想换号,还要继续用。
然后电信又强卖给我一个不限流量的数据卡(装宽带送的),想装在同一个手机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一个正常使用的电信卡,不想换号,还要继续用。
然后电信又强卖给我一个不限流量的数据卡(装宽带 ...

如果你的卡是cdma 3g卡, 然后数据卡是4g only, 那么可以。
不然你就要把数据卡强制设定4g, 如果能够, 应该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