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上使用Python实现视频直播

楼主(2018-07-13):
最近开始接触Python,才发现Python太好用了,正好手上有一个树莓派Zero W,正好也有一个摄像头,于是网上找资料把摄像头使用起来,做了个局域网络摄像头。
在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请自行百度
        1.        首先将树莓派Zero W usb设置为网卡模式(我没有使用自带的wifi模块,因为我传的是mjpeg,而不是h264,数据量较大,wifi传不过来,而传输h264,PC端播放卡顿,能力有限,不能解决)
        2.        安装树莓派官方摄像头操作python库 picamera,
代码如下:
#coding:utf-8

"""
#coding:utf-8
    允许后文出现 UFT-8 中文编码
"""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import picamera
import threading

class Video:

        """
        Initialize the video parameters.
        """
        def __init__(self):
                self.__width = 1920
                self.__height = 1080
                self.__framerate = 25
                self.__format = 'mjpeg'
                self.__port = 8000
                self.__socket_thread = ''
        """
        树莓派以mjpeg格式录制视频,并直接将视频流通过TCP协议发送出去
        """
        def __sendbyStream(self, stop_event):
                with picamera.PiCamera() as camera:
                    camera.resolution = (self.__width, self.__height)
                    camera.framerate = self.__framerate
                    server_socket = socket.socket()
                    server_socket.bind(('0.0.0.0', self.__port))
                    server_socket.listen(5)

                    connection = server_socket.accept()[0].makefile('wb')
                    while not stop_event.isSet():
                        try:
                            camera.start_recording(connection, format='mjpeg')
                            camera.wait_recording(60)
                            camera.stop_recording()
                        except :
                            break
                    connection.close()
                    server_socket.close()

        """
        Runs the read and write processes.
        """
        def run(self):
                self.__stop = threading.Event()
                self.__socket_th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 = self.__sendbyStream, args=(self.__stop,))
                self.__socket_thread.start()

        def close(self):
                self.__stop.set()

def VideoStream2VlcPlay ():
    video = Video()
    video.run()

    while True:
        try:
            time.sleep(1)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video.close()
            break

if __name__ == "__main__":
    VideoStream2VlcPlay()

PC端,我使用的是VLC播放器,播放网络串流数据

不过还有几个关于picamera操作摄像头的问题,没有搞懂,请教下:
       1.如何使用picamera操作树莓派摄像头循环录制:
                网上查找资料解释是:picamera将产生一个loop缓冲区,如果在缓冲区已满,则picamera会将最开头的视频替换掉,以保证在缓冲区的视频是最新的。
       2.如何在mjpeg视频流中加入声音:

网友:
牛,收藏一个,最近在做别的,等以后有时间了再看看

网友A:
习惯了花括号,这语法看着难受啊,不然也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花括号,这语法看着难受啊,不然也玩了

其实你照c来写都可以的说,区别一点点而已

网友B:
http://picamera.readthedocs.io/en/release-1.13/

这个lib里面有具体的做法的,就是你说的循环录制。
不过你要找一下,我已经忘记具体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icamera.readthedocs.io/en/release-1.13/

这个lib里面有具体的做法的,就是你说的循环录制。

3Q,我看看,研究下,后面估计还的用C写

网友:
看着很别扭的语法,搞不懂为什么那么流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我看看,研究下,后面估计还的用C写

lz  python 你学的好溜。。

问下学哪本书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usb接口的摄像头吗,播放不不卡顿吗

网友:
坛里很多大神愿意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usb接口的摄像头吗,播放不不卡顿吗

官方摄像头官方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摄像头官方库

那我也玩过一次,卡的要死,换个摄像头好一点,不过也卡。不知道楼主这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也玩过一次,卡的要死,换个摄像头好一点,不过也卡。不知道楼主这怎么样 ...

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的一点也不卡啊,3b+ 和原装的夜视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usb接口的摄像头吗,播放不不卡顿吗

不是,是CSI接口的,传输H264确实卡顿,到但是传输Mjpeg很流畅,不过我是使用usb虚拟网卡传的,wifi估计传不赢,python是使用的官方picam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