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采集交流电的电压?

楼主(2018-07-13):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电压表,显示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的,但是不知道交流电压如何检测,有人做过吗?检测交流电压用什么方式来检测?能否告诉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是单相50HZ AC220V的,以前做过ADE7753+互感器的方式采集电压,电流和功率。

网友:
一般来说较为简单的,对安全要求不高的,使用电阻分压,一大一小,采集小电阻上的电压即可。
如果安全性要求高的话,用变压器呗,次级输出电压作为测量电压。

网友:
10年前采有的就是2楼的方案。。现在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采集市电还是什么,不过最后都得高速采样求有效值,要么就是有效值转直流芯片

网友:
2mA:2mA互感器,交流采样或精密整流平均值采样

网友:
交流互感器,然后不停AD采样,想要有效值还是其他的什么,自己去计算

网友:
检测交直流电压的方法有很多的,各自的性能和成本都不同,怎么用看设计要求
1.互感器隔离+运放+MCU,成本低,精度一般,仅交流
2.光藕隔离+运放+MCU,成本一般,精度一般,交直流都可以
3.不隔离差分采样+运放+MCU,成本低,精度好,交直流都可以
4.专用IC,我没用过

网友A:
ADC只能采集直流量,怎么从交流信号有可能还是波形畸变的交流得到有效值?

网友:
选择具有SPI的电表芯片最简单 CS54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只能采集直流量,怎么从交流信号有可能还是波形畸变的交流得到有效值? ...

看有效值公式呀。

网友:
关键是精度要求,不高就电阻分压,随便用个AD采样

楼主(2019-10-14):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B:
RN8209,电能表里常用。

网友:
买一个福禄克带数据输出的台式万用表就行了,不用折腾,到手就能用

网友C(2019-11-20):
引用 网友B:
RN8209,电能表里常用。

这个斩波之后用互感器还能不能测出电流和电压有效值啊?

网友:
cs5460的精度很高,我们用过,

网友:
精度不高电压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斩波之后用互感器还能不能测出电流和电压有效值啊?

你可以试试,估计精度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