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写个日常工作记录的小工具?

楼主(2018-07-13):
大概要求:
序号        登记日期        要求                                  完成情况            要求完成日期
1        7月12日        MC33603电源调试        未完成        7月30日
2        7月13日        工艺文件修改                未完成        7月30日
3        7月13日        提供STM32方案样品        已完成        7月13日

初步要求:

局域网内多人可以查看、编辑,不需要登录名。可以在连接数据库时加入密码验证。
鼠标点击“工艺文件修改“ ,要求员工把做的工作填写进去,相当于是进度。
未完成/已完成可选;根据完成情况排序;根据登记日期排序;

高级要求是:能上传文档图片。能发邮件提醒任务需完成。

有没有高手提点下用什么软件写可以达到功能?

网友:
企业微信

网友A:
试试用禅道免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禅道免费版

楼上2位兄弟推荐的都是手机版吧,手机版不大好,到底是不是在办事没法知道。

网友B:
開源的 Redmine 很合適做項目管理,有進展可以隨時更新,每次更新都會留有紀錄。

支持你所說的匿名訪問。

你要的高級功能都有。還有甘特圖等很多功能。我自己一直在用,最早是 11 年的時候開始用。

後來用過一些國內商業版本的,爲了界面美觀,最重要的寫內容的地方特別小,超級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2位兄弟推荐的都是手机版吧,手机版不大好,到底是不是在办事没法知道。 ...

电脑端,手机端都可,基于BS架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開源的 Redmine 很合適做項目管理,有進展可以隨時更新,每次更新都會留有紀錄。

支持你所說的匿名訪問。

Redmine我的理解是比较擅长管理大型项目,如果项目比较杂,比较多,会好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edmine我的理解是比较擅长管理大型项目,如果项目比较杂,比较多,会好操作吗? ...

我覺得大小項目它都可以勝任的,操作也不複雜,我甚至覺得它和論壇差不多的感覺,大項目相當與論壇一個板塊,可以拆分成多個小項目相當於子板塊,然後具體事務相當於發的貼子。。。

如果相差比較遠的部門,還可以簡單的建立多個 redmine 來操作,比較清爽,當然一個 redmine 去設置權限也是可以達到相同目的,只是我懶得去設置。。。

我的 redmine 的部分項目,完成的剛關掉,剩下的沒有填寫日期,所以甘特圖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大小項目它都可以勝任的,操作也不複雜,我甚至覺得它和論壇差不多的感覺,大項目相當與論壇一個板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下载看看

网友D:
我一直用Tower,非常喜欢,很好用的

网友:
Mark,也一直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源的 Redmine 很合適做項目管理,有進展可以隨時更新,每次更新都會留有紀錄。

支持你所說的匿名訪問。

与Trac比较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Tower,非常喜欢,很好用的

是tower.im那个吗?

网友:
有能多平台通用的么?qq的企业版不知道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个人版可以考虑office project

网友:
mark下,有好用的也试下

网友:
redmine看着真挺好

网友:
下个试试,看看有没有简洁的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tower.im那个吗?

是的,几个同事私下项目里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几个同事私下项目里用的

Thanks, 我去试试。。。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 bug 系统,可以添加邮件提醒

网友:
也推荐redmine

楼主:
redmine项目怎么排序,现在这个界面看上去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