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将普通聚合物锂电池固定在PCB上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8-07-13):
请问一下将普通聚合物锂电池固定在PCB上用什么胶水,普通的振动不会脱落,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拆下来(用溶剂什么之类的),而不怎么损坏电池

是用普通的门窗用的那种玻璃胶吗

网友:
参考手机里固定电池的那种双面胶。

网友:
无痕双面胶

网友:
电池大用双面胶,电池小可以用热融胶,拆的时候热风枪一吹就下来了。

楼主:
热融胶不用几天就自动脱落了.

网友:
iphone里面固定电池的双面胶,从边上可以抽出来,无痕。淘宝上很多。

网友:
双面不导电泡棉

网友:
淘宝上卖的无痕双面胶就行,但是如果应用场景振动比较多比较大的话,最好再来一圈扎带才放心

网友:
用易拉胶带,电池专用,移除方便,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是用这种的。

网友:
703 704  或者7140等胶水

网友:
如果不考虑拆,就用3M双面胶。

网友:
无痕双面胶 x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