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RS21867驱动H桥的疑问,该使用什么波形是合适的?

楼主(2018-07-13):
如下图所示,使用IRS21867驱动H桥的疑问,该使用什么波形是合适的?假设机器往一个方向转:

那么如下的方式,是正确的驱动方式么?
1、A截止,B常导通,CD产生互补PWM?
2、另外其他的驱动方式;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单相电机要注意的地方不少。

网友A:
IRS21867没有自带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S21867没有自带死区。

请问有死区取值的经验值么?大概4us够了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死区取值的经验值么?大概4us够了么?谢谢!

根据你的predriver的驱动能力和mosfet参数来取

网友(2019-10-21):
这样会有B和D两个管子 同时导通的情况,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