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工们都讨厌BGA封装,到底麻烦在哪里?

楼主(2018-07-13):
不好手焊我知道,但是如果厂家精度能做的话,批量成本会高很多吗?现在4层板相当便宜了。还有如果SMT的话,成本怎么算?

网友A:
焊BGA不少焊接厂是按个算钱的,一个10-20。维修成本相对于QFP之类的也要高不少

网友:
不好检查啊,难道还要买个X光机吗。。焊完看都看不到,虽然电路通着但不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BGA不少焊接厂是按个算钱的,一个10-20。维修成本相对于QFP之类的也要高不少 ...

按脚。。。一个900p的bga都得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脚。。。一个900p的bga都得100了。

你这个焊接费有点贵啊,一毛一个点

网友:
不出问题,什么都好,要是出个什么问题,都不知道焊好没有,只能猜

网友C:
我对BGA有阴影。以前瞎搞,焊坏不少。  后来知道一定要BGA返修台,所以干脆躲远点。

网友:
bga工程费贵,你做几个样板,焊接工程费就上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BGA有阴影。以前瞎搞,焊坏不少。  后来知道一定要BGA返修台,所以干脆躲远点。 ...

按坛子的话,叫铁板烧+风枪,成功率在温度够的情况下能到99%

网友:
我到现在都焊不好这种芯片

网友:
从没觉得麻烦。。。最喜欢BGA,好焊接

网友:
BGA真的不好焊, 锡膏,助焊剂 都要质量好的才行

网友:
引脚在底下不好焊,也不好拆换。

网友:
喜欢bga,不过球间距是0.8,1.0的。

网友:
修手机的用百来块的热风枪一样吹双层BGA

网友:
不出问题那那都好~~~~

网友:
bga很难玩?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bga,看到插件才烦。所有封装焊接都不存在啥难度的路过。

网友:
坛友有没有推荐的能焊接bga的焊接厂?

网友D:
下面一个铁板烧  上面一个热风枪 进口助焊膏, 低温焊锡丝  焊接BGA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面一个铁板烧  上面一个热风枪 进口助焊膏, 低温焊锡丝  焊接BGA杠杠的

焊锡丝,我没看错吧?

网友:
焊不难,检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锡丝,我没看错吧?

手工焊接BGA前 先要让焊盘吃上锡,再抹平焊盘。 这样更容易焊接成功, 因为不上锡的焊盘实际焊接BGA的时候有可能不吃锡

网友:
自己DIY没有问题,但是要进入工业化生产,那设备和人员比较贵。

网友:
主要是成本高,返修还要x光机才行

网友F:
其实我更喜欢BGA封装,当然是0.8或以上的,贴片良品率100%,样品一个风枪就可以搞定而且从来没出现过焊不好的,一次都没有!

网友:
估计0.8以下的就麻烦些,0.8或以上的费用一样算,只是需要四层或以上才好布线,就这个和TQFP或QFN有区别,但TQFP和
QFN贴片良品率没法做到100%,而且经常补焊,本来没问题一补焊就容易焊出问题

网友:
练习就好了。实际比LQFP好焊接。但是出了问题维护麻烦。

网友:
要多层板成本贵

网友:
躲远远的,不好搞

网友:
qfn,qfp之类可以反复拆焊,利索方便。
bga的焊,麻烦一点,拆还好,只是拆下来了,还要重新植球才能用,这样一来,bga就是大大的麻烦了。

网友:
眼见为实,没设备看焊点,心里不踏实,总感觉是在瞎蒙。

网友:
Bga打样不好贵啊

网友:
BGA手工焊的话完全放弃了,搞不定这玩意

网友:
看不见摸不着,想飞线飞不了

网友:
不是我不用BGA,而是我所在的行业功率件多,直插一大堆,散热决定了板会很大,只为了MCU而上4层板明显不划算。
就是楼上大家所说的,焊接BGA都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或者熟手,这就让BGA不像QFP封装那样好加工。

网友:
不好焊接,不好测试

网友:
最主要问题,不知道焊接上了没,不像QFP可以看到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想原因有几点:
搞的东西简单,用不到。
板层多,成本高。
电工普遍只有只有烙铁,不好修,飞线也困难。
电工自己做,精力有限,bga的规模大,软件代码量多,个人不好搞。

网友:
出问题不好检查!!!

网友:
不好焊,不好修

楼主:
大家都是说不好焊不好修,但是我是说如果做产品,肯定是机器SMT,如果合格率很高,也不用修呀

网友:
有些时候,不是想不想用,而是根本没得选,fpga几个Gbps的收发器,只能用BGA来降低键合线的引线电感。有些对板卡尺寸有要求的设计,也只能用BGA来提高密度

网友:
刚买了一个TI的28379还没有焊接过,直接买开发板好了,200多的片子,焊接会了肝儿疼

网友:
没觉得有谁不喜欢BGA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说不好焊不好修,但是我是说如果做产品,肯定是机器SMT,如果合格率很高,也不用修呀 ...

是的,现在STM加工已经很成熟,BGA良品率贴片厂没达到99.9的赶快跑,有多远跑多远,当然我说的是0.8或以上的,小于0.8的不了解

网友G:
批量上产线没事,但是自己做工程样就会很麻烦,自己焊接bga,出了问题不像引脚在外面的补个焊很方便,没有x光机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虚焊的问题,只能靠猜或者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批量上产线没事,但是自己做工程样就会很麻烦,自己焊接bga,出了问题不像引脚在外面的补个焊很方便,没有x ...

手工焊最重要的是先往PCB过层锡(有铅低温较好),然后再涂上一层松香粉,涂助焊剂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网友:
做BGA焊膏、工具和手工要求高,我觉得不难就不难。手机的芯片都0.3间距了,手机维修的人一样搞。以前MTK的杂牌机CPU0.65间距,吹起不重新植锡再吹回去一样没问题

网友H(2018-08-18):
引用 网友F:
手工焊最重要的是先往PCB过层锡(有铅低温较好),然后再涂上一层松香粉,涂助焊剂行不行?不行!为什么 ...

请教焊接完毕之后,松香如何去除?是必须要洗板吗?

网友:
别的没什么,关键是电路出了问题,查错太麻烦

网友:
焊接可以通过练习去提高,就是检查问题时不直观。

网友:
业余焊接有报废的风险,不良率也高,还需要一台X光检查短路和虚焊,BGA有的地方短路通电可能会烧,需要做高密度高精密多层板,还需要沉金或镀金工艺,样板成本高,另外PCB板不适合做得太大,大了焊接受热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更喜欢BGA封装,当然是0.8或以上的,贴片良品率100%,样品一个风枪就可以搞定而且从来没出现过焊不好 ...

+65536
1.0mm以上间距更好,和0402封装的容阻搭配效果很好

网友:
看不到摸不到

网友:
不好修理 就这一个影响最大

网友:
画图扇出费劲,样板和返修都麻烦!

网友:
贵,BGA的芯片比引脚的贵,SMT也贵

网友:
修苹果手机的我看他们更换芯片,看的我眼睛替他累

网友:
没有工具,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焊接完毕之后,松香如何去除?是必须要洗板吗?

不用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