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能不能将OBJ文件转化为C文件

楼主(2018-07-13):
最近在弄TI的DSP程序,开发环境用的CCS5.2,别人的程序,有一些文件是OBJ文件,能不能有办法转化为C文件呢?

网友(2018-08-13):
不能的,.obj都是二进制的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做技术比白菜还要便宜了。

网友:
哈哈,你是做外围的?核心是被封装的库吧,可以转成汇编但是转不了C,转C还是要用人肉机器

网友:
你如果有编译好的out文件的话,可以直接用ccs或者反汇编工具反成汇编,然后吧地址信息去掉,再重新编写下cmd文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obj 文件貌似就是个还没被定址的一个汇编文件,也有那么点像是 lib 文件。

网友:
不能,二进制文件了,相当于ex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