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同步整流降压DCDC驱动芯片最高36V输入

楼主(2018-07-13):
需要一款同步整流降压DCDC驱动芯片
1、封装SOP16/SOIC16
2、输入4-32V,极限36V
3、输出可调1.2-32,15A电流
4、带高端电流检测
5、带高端MOS自举驱动,有控制脚
6、类似XC9213  XC9213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不符合你的要求,不过可以参考:LM5116/7

网友A:
15A is a lot.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e high current?

网友B:
为何有封装限制?好像MPS有SSOP10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 is a lot.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e high current?

汽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封装限制?好像MPS有SSOP10封装的

是的 有几个SSOP10的 客户嫌不方便生产  因插件贴片不同面 红胶 客户讲有见到SOP16封装 说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几个SSOP10的 客户嫌不方便生产  因插件贴片不同面 红胶 客户讲有见到SOP16封装 说刚好 ...

为啥SSOP10不方便生产?
这玩意手焊良率都不是问题的啊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可以试试我家的FP6151.可以加下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