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 SMART安装后提示丢失DLL文件,看看各位有啥招啊

楼主(2018-07-13):
刚装了个STEP 7-MicroWIN SMART,装了几次都不行,网上没找到解决办法,没有重装系统,看看有大神能解决吗?提示下图:

网友A(2019-01-03):
你好,安装好了吗?把此软件的链接发给我,我也试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安装好了吗?把此软件的链接发给我,我也试试如何?

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
重装系统,然后第一个安装它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好几次都是安装好唯独连不上plc无奈换系统好几次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后重装系统,用的windowsXP的纯净版系统,smart用的版本V2.2。西门子的软件比较难装,一般有问题重装系统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