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图中的功能?

楼主(2018-07-14):
以上是网络结构和需求

我现在的设置是这样的,看下图,但是有问题,设备1无法ping通PC ,也无法ping通10.100.2.200,只能ping通 10.100.0.200

网友A:
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用lan口连接,关闭路由器的dhcp自动地址分配,让所有设备在一个网段内,是否可行?

网友:
广域网设置里的网关  应该与PC的网关一致吧

网友:
一个口? 能否转换wan或lan类型,lan类型直接同网段,不能转换只能wan固定ip或dhcp  ip上层网段,下层做静态路由.....

网友:
设备1和设备2是不能通信还是无所谓

网友:
PC添加一个IP,10.100.0.X,然后所有设备都在同一个局域网

网友:
路由模式 静态路由

网友:
直接设置成无线路由器模式就行把。有wifi,而且lan口也是一个局域网内。

网友:
楼主简单点的可以找支持AP隔离的无线路由就能实现AP终端隔离,如按1楼拓扑大概需要软路由,或者用VLAN交换机试试。

网友B:
我以前用路由器的设置是无线路由器lan口连交换机,关闭dhcp,这样无线路由器连的无线设备就和交换机接的有线设备在一个网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路由器的设置是无线路由器lan口连交换机,关闭dhcp,这样无线路由器连的无线设备就和交换机接的有 ...

你关了DHCP的话,是不是所有和路由器LAN口以及无线连接的设备都要设置好固定的I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用lan口连接,关闭路由器的dhcp自动地址分配,让所有设备在一个网段内,是否可行? ...

搞了好久,都快懵逼了,我简化一下,一台电脑有线连接这个路由器,一台电脑无线连接这个路由器,配置看下面的图,大哥帮忙看看问题再哪里?、
像现在是PC1可以ping  PC2  但是翻过来却ping不通  。PC1 和 PC2 都能ping通 10.100.0.200这个IP

网友:
关掉dhcp 交换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好久,都快懵逼了,我简化一下,一台电脑有线连接这个路由器,一台电脑无线连接这个路由器,配置看下 ...

你这简化模式pc1是不是连错了。pc1 应该连路由器的lan口,那么两台pc在自动获取的情况下肯定是同一个网段啊,不可能是两个网段,这个时候和wan口地址没关系

网友:
无线不要接wan口,接lan 口,关dhcp,或直接使用AP

网友:
把线插到路由器的LAN口,然后关闭DHCP,你的交换机上面是不是还有个主路由器?

网友:
楼主的路由是无线路由作AP使用吗?是的话无线路由LAN接到交换机并关了DHCP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做法,买个poe路由器,有禁用互联的功能。其他就简单了

网友:
上一个手机编辑的问题? 最简单做法,买个poe路由器,有禁用互联的功能。其他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用lan口连接,关闭路由器的dhcp自动地址分配,让所有设备在一个网段内,是否可行? ...

感谢解答,就是您说的这个配置办法。
我之前出问题最大的坑在于,家里连接路由器的两个电脑,其中一个默认开了防火墙,导致其他电脑无法ping通,这个问题一度让我怀疑人生。
感谢论坛,感谢百度,这次对LAN和WAN的认识加深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就是您说的这个配置办法。
我之前出问题最大的坑在于,家里连接路由器的两个电脑,其中一个默 ...

致于你说的ping不通,我也想到很多电脑装了安全软件会ping不通,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所以没有提出这一点

网友(2020-06-16):
一种是让所有设备在同一网段,路由器配置桥接;另一种使用静态路由,路由器配置为路由模式,需要两个网段的路由配合设置静态路由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