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比特】新完成的arm核心板设计

楼主(2018-07-14):
基于nxp最新的ls1012a核心板,面向物联网应用。体积小而性能强大

楼主:
高速信号包括两路千兆以太网,pcie,SATA等

网友A:
几多钱?这样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多钱?这样的片子

10个美金左右。

网友:
不明觉厉,板凳

网友:
估计又是很漂亮!

网友B:
m2接口?直接插电脑吗

网友C:
这片子用那个操作系统?
这个高端了。A5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片子用那个操作系统?
这个高端了。A53

就是板子太挫了,竟然连emmc都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片子用那个操作系统?
这个高端了。A53

Linux,板子上用了mcp存储器,qspinor+nand,16MB+128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接口?直接插电脑吗

只是借用了m.2连接器,不能插普通的电脑。

网友:
10美元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具体的应用场合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板子太挫了,竟然连emmc都不上。

这芯片都是以前做手机的配置了。

网友: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n年前就画过这个接口的核心板,cpu比较老咯,dm365和9g20,9g25,好像还有颗飞思卡尔的忘记型号了!

网友E:
楼主板子画的漂亮啊,有个小请求,能不能 把你们旧的淘汰的板子PCB上传一个,学习下哈

网友:
漂亮,看着就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板子画的漂亮啊,有个小请求,能不能 把你们旧的淘汰的板子PCB上传一个,学习下哈 ...

同求!!!

网友:
楼主每次出的东西都是赏心悦目

网友:
体积小而性能强大。

网友F:
板子画的这么漂亮,请问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G:
板子在哪方面应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板子画的漂亮啊,有个小请求,能不能 把你们旧的淘汰的板子PCB上传一个,学习下哈 ...

查一下我记录,我发过我们之前停产的板子,完整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在哪方面应用的啊?

IoT gateway or  edge compu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画的这么漂亮,请问什么软件画的?

allegro。

网友H:
咋不带个大点的emmc呢 这么强的处理器怎么也要跑个python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咋不带个大点的emmc呢 这么强的处理器怎么也要跑个python啥的

目标市场是工业应用,而工业级的eMMC几乎没有。如果想跑Python的话,市面上一大堆PI都可以玩。
价格便宜,而且性能比这个芯片强。例如全志的等。

这个芯片的优势在于多千兆以太网,PCI-E,还有SATA,以及工业级温度范围。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标市场是工业应用,而工业级的eMMC几乎没有。如果想跑Python的话,市面上一大堆PI都可以玩。
价格便宜 ...

但是强大的外设,必然导致程序也很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画的这么漂亮,请问什么软件画的?

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强大的外设,必然导致程序也很庞大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底板上会有一个TF卡座,而且是支持 3.0的,一些大体积的应用程序可以放在上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标市场是工业应用,而工业级的eMMC几乎没有。如果想跑Python的话,市面上一大堆PI都可以玩。
价格便宜 ...

工业温度等级,MLC的eMMC有不少,大厂多少都有。

网友J:
板子画的挺不错的,4层,还是6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业温度等级,MLC的eMMC有不少,大厂多少都有。

麻烦推荐一下型号与供应商。谢谢

网友H:
会不会ls 这一个系列都做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ls 这一个系列都做下去

如果有用户需求,我们当然希望这一系列一直做下去的。
下一个型号,应该是基于LS1043A的,六个千兆网口,一个万兆网口。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用户需求,我们当然希望这一系列一直做下去的。
下一个型号,应该是基于LS1043A的,六个千兆网口, ...

这个片子烧录uboot 可以通过usb吗,买了官方的开发板,好像要通过专用烧录工具烧录。而且BSP相关源码从nxp官网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片子烧录uboot 可以通过usb吗,买了官方的开发板,好像要通过专用烧录工具烧录。而且BSP相关源码从nx ...

官方注册就可以下载的。不过要公司的邮箱。有的可能需要NDA。

网友:
额,先点亮个LED,下面继续

网友:
那,再点亮个LED,下面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工业温度等级,MLC的eMMC有不少,大厂多少都有。

确实,不止工业级,车规级的eMMC我们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oT gateway or  edge computing

牛逼哄哄啊,弱弱地请教一下,你们公司跟珠海那个欧比特啥亲戚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子画的挺不错的,4层,还是6层?

6层,补齐字数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板子画的很漂亮

网友:
你们有做视频处理的板子吗,主要是拍录处理,有MIPI接口,HDMI输出的

网友:
这个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
楼主 这个芯片,哪里有便宜的零售?

网友:
设计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