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400V转24V的DC-DC模块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2018-07-14):
因项目需要用到DC-DC模块,直流400V最大电流5A,转为直流24V输出最大电流60A,看到有一块板子上用了相类似的模块,但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大家有用过相类似的也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1500W,你先看看模块是国产还是进口的

网友:
将模块拆下来看

网友:
至少也要把散热胶垫揭开吧!?

网友:
不打磨的话,撕开散热绝缘垫,应该有型号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型号

楼主:
撕开散热绝缘垫上面是没有任何标志和印字的

网友:
24V*60A,这个块头可能做这么大功率啦?
技术又进步多了!!!
原来600W差不多要半个手掌大了。

楼主:
测过的确是有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Victor,美国货

网友:
用的起这个模块的行业不差钱

楼主: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Victor的官网,有一款的功能描述很像,但没有实物图,等周一他们上班再咨询一下。

网友:
Vicor 模块我记得上盖是有打标的,也许我记错了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Vicor官网产品介绍,确认了不是Vicor的模块,应该是国产的,具体不知道是那个公司的。

楼主:
这是Vicor模块的资料

网友:
用得起 TO-LL 封装IFX的mos还有这种 模块的 应该是铁路

网友:
vicor这种的,散热器没丝印的。

网友:
这个功率,应该是非隔离自耦BUCK?而且还有做软开关之类的·····不然要着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