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 IAR用的比MDK多些,为啥?

楼主(2018-07-15):
arm9开发 IAR用的比MDK多些,为啥?  mdk不是被arm收购了吗?按说支持的更好呀?  那iar是否有必要学下?   工作中一直是stm32+MDK平台,准备用nuc972的ARM9. 求建议!

网友A:
我是在Windows上装了eclipse和交叉编译工具,在Windows上编译Linux上的代码,972跑Linux,用nfs登录Windows。

网友B:
玩nuc972裸机,刚开始我用mdk,但mdk进入仿真时太慢了,就用IAR了,IAR速度嗖嗖嗖的

网友:
你指的是裸机或RTOS吧,真正搞Linux嵌入式的谁用这些?

网友:
arm9的用这些编译器,不是跑Linux系统么

网友:
借楼主的贴问一下keil5打开已有的工程提示找不到芯片型号,已经安装芯片包,在器件例表里也看不到,但是新建工程就有这个品牌以及型号。

网友:
编译速度快些。其实一样的

网友:
告诉楼主,如果是A8芯片的话,MDK还真不支持,IAR就可以

网友:
MDK傻瓜一些,支持少数ARM核;IAR专业一些,支持全系列ARM核。
我的意思不是支持越多就越专业,而是IAR编译器真的专业些。

网友C:
arm9用arm-linux-gcc,调试gd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玩nuc972裸机,刚开始我用mdk,但mdk进入仿真时太慢了,就用IAR了,IAR速度嗖嗖嗖的 ...

请教你是怎么配置的呀?我用mdk无法进入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你是怎么配置的呀?我用mdk无法进入仿真

选择SPI flash启动,还有最好搞个没有中断的程序下载到spi flash,因为我自己测试如果有中断,有时会进入仿真失败,可能要复位几次才行,附件一个是mdk,一个是iar的测试工程,可直接使用

网友E:
keil容易上手,学校里教的全部是keil,跟AD占有率高是一个道理。

网友A:
为啥要抱着裸机不放呢?上Linux多好,舍近求远。

网友F:
楼上用972+Linux的,有没有碰到插拔U盘,板孑复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keil容易上手,学校里教的全部是keil,跟AD占有率高是一个道理。

iar的设置用着没有mdk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抱着裸机不放呢?上Linux多好,舍近求远。

有很多不会linux

网友:
mdk自带arm9例程,我就裸奔了at91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SPI flash启动,还有最好搞个没有中断的程序下载到spi flash,因为我自己测试如果有中断,有时会进入 ...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用972+Linux的,有没有碰到插拔U盘,板孑复位的情况

没有,你测下usb的5v,看看啥情况,再测测972的电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不会linux

不会就学呀,裸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空。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B:
玩nuc972裸机,刚开始我用mdk,但mdk进入仿真时太慢了,就用IAR了,IAR速度嗖嗖嗖的 ...

我也是用mdk感觉比较慢,试试IAR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rm9用arm-linux-gcc,调试gdb

你好 问下 用了IDE 没有  gdb调试用的什么IDE  还是直接命令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问下 用了IDE 没有  gdb调试用的什么IDE  还是直接命令行?

IDE可以用eclipse+GDB
带界面的调试环境有:insight、DDD,或者用GDB自带的GDBtui

网友:
不用linux的话很多库无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Windows上装了eclipse和交叉编译工具,在Windows上编译Linux上的代码,972跑Linux,用nfs登录Windows ...

eclipse可以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Windows上装了eclipse和交叉编译工具,在Windows上编译Linux上的代码,972跑Linux,用nfs登录Windows ...

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我现在用vscode+camke,我发帖子了,你搜我的帖子。

网友:
好的,这个好用点

网友:
一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