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汽车OBD2开发现在主流协议还有哪些?太多了,比如can,j,k

楼主(2018-07-15):
百度了很多,分析了很多应该OBD2接口主要用到的6根硬件线路,可以做到这么多

1. J1850VPW 10.4kbps
2. J1850PWM 41.6kbps
3. CAN ISO15765 (GMW3110)
4. CAN J1939
5. CAN VW TP2.0
6. CAN SAE J2411 (GMW3110)
7. ISO9141-2
8. ISO14230 (KWP2000)
9. KW1281
10. LIN1.x/LIN2.x
11. SAE J1708 (J1587)
12. SAE J2610 (SCI)

太多了把,不知道小汽车主要是哪几种?一种一种的开发,那岂不是崩溃?

找到新资料: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76219/answer/244433861
里面说到09年之后的车基本全部带CAN,那如果是这样,不如抛弃09年之前的车?先做can?反正以后非can都要淘汰的把

网友:
国内主流的是3走UDS协议,不过不少ems用的还是老的K线

网友A:
别的不知道 沃尔沃卡车  建筑机械 都是  4. CAN J1939   和 11. SAE J1708 (J1587)

网友B:
OBD2主流就是CAN   ISO15765,这个自己做,得研究很久。一般是用OBD模块或者找专业做OBD方案的公司合作。深圳就好多家专业做汽车数据采集的。

网友C:
==============================================
以下这些是基于 PWM 通讯的?
==============================================
1. J1850VPW 10.4kbps
2. J1850PWM 41.6kbps

==============================================
以下这些是基于 CAN 通讯的
==============================================

3. CAN ISO15765 (GMW3110)
4. CAN J1939
5. CAN VW TP2.0
6. CAN SAE J2411 (GMW3110)

==============================================
以下这些是基于 UART 通讯的吗?
==============================================
7. ISO9141-2
8. ISO14230 (KWP2000)
9. KW1281
10. LIN1.x/LIN2.x

11. SAE J1708 (J1587)
12. SAE J2610 (SCI)

目前如果把CAN搞定,应该支持很多车了。

网友C:
1. J1850VPW 10.4kbps
2. J1850PWM 41.6kbps

3. CAN ISO15765 (GMW3110)

4. CAN J1939

5. CAN VW TP2.0
SAE J2819 TP2.0 Vehicle DIAGNOSTIC Protocol
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j2819_200802/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773603.html
说明:  这个是TP2.0汽车诊断协议的标准文档。
(SAE J2819-2008 TP2.0 Vehicle Diagnostic Protocol)

6. CAN SAE J2411 (GMW3110)

7. ISO9141-2

8. ISO14230 (KWP2000)

9. KW1281
SAE J2818 Keyword Protocol 1281
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j2818_200801/

10. LIN1.x/LIN2.x

11. SAE J1708 (J1587)

12. SAE J2610 (SCI)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J1850VPW 10.4kbps
2. J1850PWM 41.6kbps

这个太给力了,万分感谢,很详细,一目了然。协议标准太多了,没有一个地方有明确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D2主流就是CAN   ISO15765,这个自己做,得研究很久。一般是用OBD模块或者找专业做OBD方案的公司合作。深 ...

买了两个拆开了,都是自己写的程序,么有专用芯片,估计CAN占据了主要的市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道 沃尔沃卡车  建筑机械 都是  4. CAN J1939   和 11. SAE J1708 (J1587)

卡车是你说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以下这些是基于 PWM 通讯的?
========================= ...

14230-9111都是基于K总线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以下这些是基于 PWM 通讯的?
========================= ...

SAEJ1850 有单线的,双线的,俗称J总线,单线VPM 双线的PWM,就是说一个是变宽,一个是定宽把

网友:
https://www.scantool.net/stn2120/#
STN2120 OBD-II, SW-CAN, MS-CAN to UART Interpreter IC

可以参考其中电路

网友C:
Open-source ELM327 OBD adapter
http://www.obddiag.net/allpro.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source ELM327 OBD adapter
http://www.obddiag.net/allpro.html

把多种can资料都找齐了。你还是检索很厉害。我初步不打算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先高速CAN,用TJA1042/3芯片,其他的东西太多了不是我们玩的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玩玩, 那倒也没什么.
如果做产品,这行都做烂了,上面几楼列的资料只能用来入门学习一下.细到具体车型上,基本没用.
你想做这行,我有很多旧的私有协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玩玩, 那倒也没什么.
如果做产品,这行都做烂了,上面几楼列的资料只能用来入门学习一下.细到具体 ...

一种支持各种汽车通讯协议的汽车故障诊断仪原理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7652-1-1.html

这个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E:
ELM327 国外货,其中的pic的片子被国人破解,淘宝上卖弄的obd,1-200一个就这么来的。
这东西基本协议已经稳定了,你买个片子,自己烧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玩玩, 那倒也没什么.
如果做产品,这行都做烂了,上面几楼列的资料只能用来入门学习一下.细到具体 ...

能大部分国产车(合资)车,读简单的数据就够了不需要很详细的东西。能减少工作量就减少,准备买一个USB-CAN分析,普通的协议就两种一个是小轿车,一个是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ELM327 国外货,其中的pic的片子被国人破解,淘宝上卖弄的obd,1-200一个就这么来的。
这东西基本协议已经 ...

没有固件,如果仅仅用CAN可以自己解码程序,新出厂的车,简单的数据应该足够了把

网友F:
小声问各位,需要读取发动机转速,CAN通信,具体看哪个协议  。要满足绝大部分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声问各位,需要读取发动机转速,CAN通信,具体看哪个协议  。要满足绝大部分车辆。 ...

买一个USB转CAN能解码汽车的,你就看到淘宝页面有你需要的了,哈哈,因为我这两天是这样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一个USB转CAN能解码汽车的,你就看到淘宝页面有你需要的了,哈哈,因为我这两天是这样知道的 ...

USB解码的 ,不告诉是什么指令 什么协议格式啊。
我得知道是什么读取 或者直接接受。格式是什么 转速放在哪个位置的。以便用单片机读取数据!

网友:
不少干货,先MARK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解码的 ,不告诉是什么指令 什么协议格式啊。
我得知道是什么读取 或者直接接受。格式是什么 转速放在 ...

人家写的了协议名称的,轿车,卡车分别是什么,再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写的了协议名称的,轿车,卡车分别是什么,再去看看吧

淘宝上太多了。能分享下  淘宝链接吗? 谢谢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USBCAN-OBD设备CAN总线采用标准OBD II接口,可以直接插到汽车的OBD接口上,具有体积小、即插即用等特点,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最佳选择。该设备用于开发汽车电子设备,模拟ECU数据,采集汽车CAN总线原始数据,分析诊断汽车故障码,车速、转速、刹车、车灯等信号破解等。具体功能和用法详见下方“软件详述”。

网友:
想请教下,OBD能拿到 方向盘的转向角 以及 四个轮子的里程计转速 么?

网友:
数据采集是个大的体力活

网友:
刚好可以学习下。谢谢

网友:
5. CAN VW TP2.0
SAE J2819 TP2.0 Vehicle DIAGNOSTIC Protocol
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j2819_200802/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773603.html
说明:  这个是TP2.0汽车诊断协议的标准文档。
(SAE J2819-2008 TP2.0 Vehicle Diagnostic Protocol)

来自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316819

网友(2020-01-18):
The archive is either in unknown format or dam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