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5 COM口的国产单片机,OTP类型的价格好的

楼主(2018-07-15):
大家有没有推荐一款带5 COM口,16 SEG脚的单片机,1路ADC,ROM 8K RAM 256以上,工作电压3.3 - 5V,脚位在32PIN左右都可以。
找了下国产的OTP好像有5 COM口的很少,要不有就是价格太高了,跟FLASH差不多了。
台湾的好像也没有,欧美的就更没有了。

网友:
串口不够的话,可以用定时器模拟的。

好吧,我的确是把COM理解为USART了。
如果不考虑功耗,一般的单片机也可以驱动段式液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AE%B5%E5%BC%8F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驱动液晶屏的单片机,楼上肯定是看到COM,就觉得是UART

网友:
我们用的自带LCD也就到了4com。为啥有5com的奇怪要求,段码多就加seg啊,com多了涉及到duty的

网友:
两段的话没必要非得找5com的,4com的用电阻分压io模拟一路就可以了。pin脚也可以服用,ad脚和输入脚都可以和lcd引脚服用。可以参考一下电动车面板的做法

网友A:
AVR时代,我认识上海一个大牛,直接用不带LCD驱动的片子模拟,直接驱动LCD的。

网友:
用HT1621也多不出多少成本吧

网友:
1/2 Bias的话,直接用IO就可以驱动。以前有个方案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时代,我认识上海一个大牛,直接用不带LCD驱动的片子模拟,直接驱动LCD的。 ...

1/2bias  很多IO口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bias  很多IO口直接驱动的。

1/3bias  HT1621只有4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1/3bias  HT1621只有4COM

1/3bias  也可以IO口驱动,只不过外部电阻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