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的宅基地建房会限高(四层半),看我拍摄到的奇观

楼主(2018-07-15):
估计当地严格执行建筑物的最大高度,于是,左边那栋缩短层高,最后半层全部建了,变成了6层建筑。

右边那栋遵纪守法,四层半。

楼主(2021-09-26):
这是一个旧帖子。

我们编写的新代码出现了bug,导致全部回复只能删除。(总共有4个这样的帖子)。

大家当做新帖讨论吧。

网友A:
地面上限高,以后会不狂挖地下室?

网友:
那个6层的二楼三楼应该是楼中楼。最后六楼一般不住人,矮一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上限高,以后会不狂挖地下室?

挖地下室成本太高:

1。以后通风通光要电力解决。

2。马桶也要电力抽上去。

3。广东地区的潮湿和漏水问题。

4。广东最可怕的淹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