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两个锂电池包切换

楼主(2018-07-16):
两块82V锂电池包,放电电流40A。
两块电池包轮流放电,其中一块放完了自动切换到另外一块电池包接着放电。
不能使用继电器,负载端有大容量电解电容 继电器吸合瞬间火花很大影响继电器寿命。

网友:
继电器不用,那就用MOS管呗。 40A的电流,估计得 247封装了。散热做好了即可。

楼主:
MOS得用4个 成本太高了

网友:
不能用继电器,mos成本太好,那就没的选了吧

网友:
理想二极管

楼主:
要使用4个MOS才能防止电压高的电池向电压低的电池倒灌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恳求坛里兄弟帮出出主意

网友:
之前做过80V园林工具有这方面需求

网友:
82v的锂电池包都用了  mos管才多少钱

网友A:
出个馊主意,从电池包的保护板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从电池包的保护板入手。

我也是这么想的 嘿嘿

网友:
典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
用继电器没问题呀.
在A号电池用完时,接上B号,让AB同时供电,然后再断A号

楼主:
回楼上:两电池包严重倒灌了 又不是双离合变速箱 哈哈

网友:
MOS管比较合适   继电器这么大电流而且是直流的价格很贵。

网友:
用在独轮车上吗?20串1并的电池?可以参考电池保护板的方案,看看里面的电路。。。。。。。。。。。

网友:
MOS接负载的负端可以吗?仅功率部分,控制部分可以并一起。

网友:
干嘛不并着一起用

网友:
控制信号切换锂电池包保护板的输出,充分利用保护板的两个MOSFET,也不会给电池组增加多余的放电内阻。

网友:
树莓派有个电路,等效于低压降的二极管,做两个这种电路去接电池。

网友:
去买两块4850的基站电源板,他们可以直接并联的

网友:
使用MOS管,挑选一些内阻小一点的MOS,可以降低发热,当然价格也会相对高点

网友B:
电池包不带保护板吗?在保护板是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包不带保护板吗?在保护板是想办法

这种电池包,单纯的保护板已经没用了

网友:
继电器与MOS串联。 你自己搜这样做的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