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集成mcu和433MHz的射频芯片

楼主(2018-07-16):
公司准备将原来2.4GHz的产品扩充一个433MHz的,原来用的TI的CC26系列,CC1310和CC26是pin2pin的,可以直接兼容,不需要改版,但是发现CC1310用的人很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贵吗?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主要是一些低功耗终端使用。尽量是MCU和射频在一起的,要是实在没什么好的的话,就分开算了。mcu的性能和CC2530类似,

网友A:
直接用汽车遥控钥匙的芯片啊, 集成 MCU + 433 发射了。 低功耗肯定是满足,但是不知道 MCU 性能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TI在推电子价签的方案,不过1310有个问题,成本有点高,汉朔也没用。

网友:
修改标题标明是请求推荐还是推荐给别人。

网友:
CC430 字数补丁

楼主:
好像比CC1310还贵啊

网友:
你都用TI的芯片了,不会不知道CC1110吧?

网友:
HW3181
上海东软载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汽车遥控钥匙的芯片啊, 集成 MCU + 433 发射了。 低功耗肯定是满足,但是不知道 MCU 性能是否能满足 ...

有推荐吗?

网友:
cc430 推荐
你的目标价多少阿

网友:
PCF7961,  NCF2922 , NCF2961 等等...  都是 NXP 的。在车钥匙领域肯定是老大的地位。 外围电路简单,只要晶振、电感、阻容就能工作了, 功耗肯定没的说, 但是不确定 MCU 部分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cc430f5系列  msp430内核

网友:
这个应该偏工业用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