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个土攘传感器的三个钉子哪里买?普通钉子吗?

楼主(2018-07-16):
请教那个土攘传感器的三个钉子哪里买?普通钉子吗?另外电路用的啥?

网友A:
两个钉子吧  没见过三个 有电路  是一个比较器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网友:
是三个钉子的。是个带胶壳的设备。名称叫做土壤水份传感器。有好几种接口的。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钉子吧  没见过三个 有电路  是一个比较器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楼主是说这种吧?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就是普通钉子了。只不过要电路处理。

网友B:
至少得用3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得用304吧?

不生绣就可以。镀锌的也行吧,304的更好一些。

楼主:
刚看到别人拿这个还以为是高科技神器,网上一查,靠,普通的可变电阻一样。看到别人的那个神秘样。。。。。。

网友C:
就是普通实心不锈钢针,原理不难,难在算法跟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实心不锈钢针,原理不难,难在算法跟标定。

看来你懂行,请教这个算法有特殊吗?标定用多点标可以吗?

网友:
既然觉得这么简单,自己做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了解一下FDR和TDR

网友E:
最好是304不锈钢,镀锌的插在土里用一段时间会锈蚀掉(土里有肥)
电路上不复杂,3根针的都是基于FDR,就像9L说的,复杂的是算法跟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了解一下FDR和TDR

谢谢!这个好像不是普通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304不锈钢,镀锌的插在土里用一段时间会锈蚀掉(土里有肥)
电路上不复杂,3根针的都是基于FDR,就像 ...

原来如此,我说有的两根,有的三根!谢谢!

网友:
就是不锈钢针,有同样在做该产品的没?交流下

网友F:
网上可以找到,我开发过三种测量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别人拿这个还以为是高科技神器,网上一查,靠,普通的可变电阻一样。看到别人的那个神秘样。。。。。 ...

不懂别瞎说,做好不那么容易,做出来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别瞎说,做好不那么容易,做出来容易

看那个电阻的容易,FDR的有些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可以找到,我开发过三种测量方式

有参考电路或资料吗?网上的很难找。

网友G:
看来做土壤水分的还不少,我们做的是多深度频域和时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做土壤水分的还不少,我们做的是多深度频域和时域的。

能否介绍一二?

网友G:
同一块电路,分时检测不同不同深度温度和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一块电路,分时检测不同不同深度温度和湿度。

谢谢,那就是说一个地方要多支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