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5A的直流电机启动电流过大,请推荐简单的缓启动电路

楼主(2018-07-16):
控制一48V/5A的直流电机的开启和关闭(频度非常低,十几分钟一次),
但电机的启动电流太大,大约是正常工作电流的5~7倍,对电源要求太高了。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带缓启动功能的直流电机开关电路,能在10A的电源模块下启动电机?(如果有限流保护功能就更好了)
如果是串联热敏电阻的方案就算了,功耗太大。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用IR2104加两个MOS管做成半桥,加单片机PWM做缓启动如何。

网友B:
启动时候有负载么,启动力矩有要求么,如果启动力矩有要求,那要降低启动电流,就有压力了。
如果启动时候是空载,那启动电流可以很小,PWM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R2104加两个MOS管做成半桥,加单片机PWM做缓启动如何。

PWM 缓冲+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候有负载么,启动力矩有要求么,如果启动力矩有要求,那要降低启动电流,就有压力了。
如果启动时候 ...

有负载的话可能要走恒功率输出了,要不然1v也能到10a,可是毛都带不起来。

网友:
做电流环控制

网友:
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
用允许大电流启动的电源才好,可以掉电压。

网友:
比如之间客户的一个电机,正常工作3.5A左右,启动时15A左右,电压会从正常的电压12拉低到5V左右,基本上就是把过流保护去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电机启动基本没有启动力矩的要求,但由于是电源模块供电,拉低电压后电源模块保护了。
现在采取的是MOS管硬启动,电流超限后就断开,然后再打开MOS管,这样不停地超限、保护,把电机启动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没问题,但偶有发生MOS管损坏的情况。因此才想到缓启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PWM方式较复杂,最好能有现成的IC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串接个达电路的NTC如何?

网友(2019-01-22):
明纬有横流型电源,其他厂家应该也有,专门为你这种应用设计的,过电流后的保护不是切断电流,而是保护最大电流输出,直到电流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