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怎么下阻抗板的单子呢?

楼主(2018-07-16):
在官网上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入口,选择4层板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板型的选择选项

网友:
有选项啊,好好看

网友A:
关于阻抗:
我们这边的阻抗是拼到普通板里一起制作的,不帮您单独调整某几根线;按我们公布的层压结构与相关参数,您要事先帮设计好您自己的各类阻抗匹配;我们这边的多层板阻抗生产是免费的,没有增加费用,与传统情况不同,请知悉。
您的阻抗是按我们的结构与参数帮设计的不?
您下单选的结构,是您设计选用的同一结构不?
下单也需要帮选对您设计用的对应的结构,也需帮选好:需要阻抗 的选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阻抗:
我们这边的阻抗是拼到普通板里一起制作的,不帮您单独调整某几根线;按我们公布的层压结构与相 ...

看出来了 只是计算价格时不会出现那个选项,需要在下单的时候才会出现

网友A:
这个方面,没有影响价格,试算里是没有选项。

您将画好的按我们结构与参数设计好的阻抗文件压缩上传到系统后,我们专门报价同事会具体审核价格与交期。只是询价,他们审核好价与交期后,您再决定是否生产,不合适可点取消的哦。

有些特殊情况,系统试算表现不完全,或表面不出来。需要以专门审核样板或批量的人在系统里回复的为准
千万不要以试算的,来给朋友报价
到时不好圆回去
您上传后专人几分钟就审核好了,到时再帮分析价格明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面,没有影响价格,试算里是没有选项。

您将画好的按我们结构与参数设计好的阻抗文件压缩上传到系统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