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2459搭的降压电路,输入压稍高时烧续流二极管SS34

楼主(2018-07-16):
如题,MP2459搭的降压电路,输入压稍高时烧续流二极管SS34,负载也不大不超过0.1W.
(MP2459最高耐压55V,绝对最大值是60V)

输入电压从低向高,慢慢调,SS34也变得越来越热,直到烫手,

想求一个二极管来代替SS34。

网友A:
SS34l耐压不够,换SS310/SS5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34l耐压不够,换SS310/SS510

网友B:
上电路图。输入电压多少伏的时候烧了?输出电流很小的情况下续流二极管越来越热也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输入电压多少伏的时候烧了?输出电流很小的情况下续流二极管越来越热也是不正常的 ...

应该是超过四五十伏,看到规格书,确实用SS34不合适,明天让采购买来SS310再试。

网友:
电压高了,PWM的占空比就越小,也许就是1%了,这时候,就要看你的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够不够啦,如果不够,就烧了,另外最小占空比下,续流电感中的电流峰值很大的,DI/DT,可能已经超过二极管最大额定电流值

网友C:
肖特基理论上不存在恢复时间的问题,耐压不足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理论上不存在恢复时间的问题,耐压不足的可能性大。

你抓取一下二极管两端的波形就知道了, 理论上是没有,但是停留在理论上,实际生产过程中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的,SS26我测试过,大约4ns,其他型号不知道,没测过

网友D:
输入电压是多少都舍不得说?

网友:
0.1W的负载弄个SOD123封装的二极管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是多少都舍不得说?

楼主已经说了,40V+.我估计楼主选二极管以为耐压是以输出电压为准的

网友:
SS110就可以了,反正2459也才0.5A输出

楼主:
试了几个,用4148也能用。

网友(2019-01-31):
可以用美国泰德(TECHCODE)的TD1466,与MP2459   PIN TO    PIN .在很多场合下,由于TD1466的耐压高达70V,而不容易烧毁。欢迎讨论。欢迎申请免费样品。
techcode@techcodesemi.com

网友:
用规格书推荐的就好了啊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在楼主的情况下,用SS34,最高允许输入电压,大概是多少呀?高手帮忙估算下~~

是40V,还是28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在楼主的情况下,用SS34,最高允许输入电压,大概是多少呀?高手帮忙估算下~~

峰值40 均方根28

网友:
单独看二极管参数是这样,但是结合楼主的这个电路,能支持最大的输入直流电压,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