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一款直流12V电机正反转驱动芯片

楼主(2018-07-16):
目前只找到L7010R芯片,电压只用5.5V,需要一款直流正反转电机驱动芯片,驱动电压要12V,类似于L7010R这样的。

网友:
老货L298不行么?

楼主:
LG9110 和RZ7889也可以的,找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无锡芯鹏pn7705

网友:
A4950比较好
L9110易发热

网友A:
顺便问一下,3a,30v双h桥发热少的有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3a,30v双h桥发热少的有什么芯片

我也在找,看中了这三个,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A4950ELJTR-T/SOIC-8
VN5770AKPTR-E/SOIC-28
DRV8840PWPR/HTSSOP-28

网友:
电流多大?AT8870, DRV8870, A4950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看中了这三个,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A4950ELJTR-T/SOIC-8
VN5770AKPTR-E/SOIC-28

A4950 3A没戏

网友:
标记,人多力量大。。

网友:
这个做功率输出要用到的,标记上。

网友:
不外置mos管,大电流可能都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看中了这三个,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A4950ELJTR-T/SOIC-8
VN5770AKPTR-E/SOIC-28

我现在用的是L6205 2A的 不工作的时候散热片估计也要30+的温度吧

网友A:
我用L6205 在电机未运转的时候,加散热片 发热30+℃吧.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L6205 在电机未运转的时候,加散热片 发热30+℃吧.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can't guess why without detail information

网友:
https://www.pololu.com/product/1393/resources             这个NB,连续12A,我用过60W电机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DRV8702Q,外置MOS,几百W没问题

网友:
MX615B系列,用起来非常爽,不用什么外围电路

网友:
RZ7899 还可以

网友C:
立创商城上买的RZ7899还可以,已经用在产品上了,还没出现过坏的(我用的24V驱动电机)
()
封装/规格: SOIC-8_150mil

工作电压范围:3-25V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4.2A

峰值电流5A

内建刹车功能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短路保护

内置过流保护

适合电机正反驱动,童车电机驱动,电磁阀门开关等多种应用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商城上买的RZ7899还可以,已经用在产品上了,还没出现过坏的(我用的24V驱动电机)
()
封装/规格: SO ...

用了多少量?

网友:
大概,100吧

网友:
有36V(使用24V铅蓄电池,充满近30V),持续3A,峰值5A 的推荐吗?
之前使用A4950,电流有点小

网友D(2019-05-14):
引用 网友C:
立创商城上买的RZ7899还可以,已经用在产品上了,还没出现过坏的(我用的24V驱动电机)
()
封装/规格: SO ...

我也在选24V电机芯片,你用这个IC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选24V电机芯片,你用这个IC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3-4W的减速电机

网友D:
我用的电机功率标称60W,没有经验,不知道留多大余量。
先用TI DRV8870上去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商城上买的RZ7899还可以,已经用在产品上了,还没出现过坏的(我用的24V驱动电机)
()
封装/规格: SO ...

pwm调速可用不?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电机功率标称60W,没有经验,不知道留多大余量。
先用TI DRV8870上去先。 ...

兄弟,你这个用下来怎样?

网友:
rz7899,3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