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mviewer被检测出商业用途,处了改mac,还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8-07-16):
teamviewer被检测出商业用途,处了改mac,还有什么方法吗

我想知道怎样判断为商业用途的

网友:
一直在用,感觉还好

网友:
应该是检测IP地址吧

网友:
商用的用的时间比较长吧

楼主:
今天开始用时就提示商业用途,其实也不常用

难道我连出去的远程多了?看了下列表总共就10台

网友:
用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上传不了软件 ,你搜索下坛内TeamViewer v12.0.78716 Enterprise 绿色完整版本      这个版本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以前经常用,现在没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始用时就提示商业用途,其实也不常用

难道我连出去的远程多了?看了下列表总共就10台 ...

我记得有说法是2个小时.

网友A:
看到大家都很需要TeamViewer这个软件,再分享一个无限修改ID版本

直接解压压缩包到任意位置,启动程序为TeamViewer.exe,若提示商业用途等无法使用时,

开启rClientID.exe即可自动更换您的ID,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https://share.weiyun.com/59gMbNN

网友B:
国产的向日葵也不错的,还自带 VPN 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家都很需要TeamViewer这个软件,再分享一个无限修改ID版本

直接解压压缩包到任意位置,启动程序为T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向日葵也不错的,还自带 VPN 功能

你说的蒲公英吧。那天我下载测试一下,然后推销电话就打过来了,说是免费版app只能装3台电脑。

网友:
付费 字数补丁

网友:
用了几年后提示商用,后来改用tim的远程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家都很需要TeamViewer这个软件,再分享一个无限修改ID版本

直接解压压缩包到任意位置,启动程序为Te ...

传论坛吧,没法下载啊

网友:
装个虚拟机,用 linux 版的

网友D:
修改系统的SI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论坛吧,没法下载啊

可以下吧

楼主:
我楼上坛友的上传到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楼上坛友的上传到论坛

找了好久,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改系统的SID就可以了

这个要多久才能完成呢?中途又不敢停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多久才能完成呢?中途又不敢停止。

请问你修改sid后还可以正常进系统吗?

网友:
以前都要qq的远程协助,速度太卡,后来换用teamviewer才知差距,偷懒反而浪费时间更久

网友G:
企业的话,花钱买正版,几千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修改sid后还可以正常进系统吗?

很不幸,中途死机了。然后重新启动进入了测试模式。经过尝试无法恢复到理想的状态,只好重装系统了。

折腾了很久,把各种软件重新装了一遍,又调整软件的设置,现在终于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企业的话,花钱买正版,几千块钱

最便宜的两千块左右吧,问题还是一年的价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修改系统的SID就可以了

跟SID有关系吗?跟TV的帐号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便宜的两千块左右吧,问题还是一年的价格。

我们买的只是某一版本,他们版本号经常升级

网友I:
这么好用的软件,如果真的是企业用,建议付费。毕竟不像其他软件那么黑心,那么难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跟SID有关系吗?跟TV的帐号有关吧?

不是TV的问题,我是说更换系统sid后就进不去系统了,我的电脑就是更换了sid后出了问题,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TV的问题,我是说更换系统sid后就进不去系统了,我的电脑就是更换了sid后出了问题,只能重装系统。 ...

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好用的软件,如果真的是企业用,建议付费。毕竟不像其他软件那么黑心,那么难用。 ...

最便宜的授权一年两千块,我这就十几台电脑,刚开始搞系统连多点,现在基本很少连,这费用顶不住。

网友:
我更换SID也耗了一些时间,改完后系统正常.现在还在使用.
系统是WinXP.

网友:
好帖子,做个记号。

网友:
某宝上 十几块钱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8-10-23):
wo zuoge jihao 我做个记号先

网友:
最近teamviewer又放宽了检测,有没有自动取消商业用途的限制?

网友:
一个授权可以随便连几台, 只要是一个用户下的, 买一个版本也不贵, 我买了, 一年几千, 感觉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家都很需要TeamViewer这个软件,再分享一个无限修改ID版本

直接解压压缩包到任意位置,启动程序为Te ...

赞一个!!!!  好东西

网友(2019-04-05):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在server系统上用了?我在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系统用,TeamViewer把程序兼容性改掉,用了3年多 ...

程序兼容性改掉, 能详细说说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