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字节数组直接画256深度灰度图(VC++6)

楼主(2018-07-16):
如题,预设的数组,通过下面的代码在窗口上画灰度图,直接加载图片资源显示是没有问题的。换成数组显示全白,不论什么数据。哪位兄弟做过指点一下,比较急。环境VC++6
void CCh9Demo6View::OnDraw(CDC* pDC)
{
        // TODO: add draw code for native data here
        unsigned char image[30*30];
        CBitmap bitmap;                                                                        //创建CBitmap对象
        bitmap.CreateBitmap(30,30,1,1,image);//黑白可以??????????????
//        bitmap.CreateBitmap(30,30,1,8,image);//8位灰度不行
        CDC dcMemory;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1);                                                //加载位图资源,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pDC);                                        //创建内存设备环境
        dcMemory.SelectObject(& bitmap);                                        //将位图选入内存设备环境中
        pDC->BitBlt(0,0,250,234,&dcMemory,0,0,SRCCOPY);        //将内存设备环境复制到当前设备环境中
//        pDC->TextOut(40,240,"原始位图图像");
}

CreateBitmap函数的说明。
CBitmap::CreateBitmap

BOOL CreateBitmap( int nWidth, int nHeight, UINT nPlanes, UINT nBitcount, const void* lpBits );

返回值:调用成功时返回非零值,否则为0。

参数: nWidth 指定位图的宽度(以像素数为单位)。
nHeight 指定位图的高度(以像素数为单位)。
nPlanes 指定位图中的彩色位面数。
nBitCount 指定位图中每个像素颜色的位数。
lpBits 指向一个短整型数组,数组中记录了位图的初始位值。如果为NULL,则新的位图没有被初始化。

说明:
本函数用指定的宽度、高度和位模式初始化依赖于设备的内存位图。
对彩色位图来说,参数nPlanes和nBitcount要有一个被设置为1。如果二者都被设置为1,则建立一个黑白位图。
虽然不能为显示设备直接选中一个位图,但可以调用CDC::SelectObject把位图置为内存设备上下文(memory device context)的当前位图,然后调用CDC::BitBlt函数把它拷贝到任何兼容的设备上下文中。
终止用CreateBitmap建立的CBitmap对象,先要从设备上下文中移出该位图,然后删除该对象。
要了解有关的更详细信息,请参阅BITMAP结构中对成员bmBits的描述。BITMAP结构在成员函数CBitmap::CreateBitmapIndirect中的说明。

网友:
Bitmap 有的有索引的吧 你可以做 255的灰度索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