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的无损音乐播放器,DAC使用AK4495SEQ,音频运放AD8620BR

楼主(2018-07-16):
我从初中开始听磁带音乐,到大学时开始有闪存mp3,不需要CD,方便了很多。
去年7月份开始,我就想用STM32做一个无损音乐播放器,所以购买了正点原子的STM32F407开发板,参考了解码库和UI界面的移植,断断续续到了现在刚好一年,难度还是很大的。
现在的版本,我采用了数字板和模拟板分开设计的方式,通过18pin的FPC软排线连接。这样就降低了干扰,也方便以后的升级。采用信号继电器,开关机没有电流冲击声。
参考了论坛的电源路径管理电路,在接入USB 5V电源后,整体供电切换为USB 5V,并同时给锂电池充电。USB撤离后,自动切换为锂电池供电。另外,USB也支持作为USB DAC声卡使用。
我使用了STM32F427VIT6,有256KB的SRAM,2MB的FLASH,可以存封面大图。使用了32位的DAC芯片AK4495SEQ,现在价格60元一片,音质很好。本来我想使用ALPS的双联电位器,但模拟电位器音量不好控制,不小心就会调大或调小了。后来我发现了顶级音量控制芯片PGA2310UA,可以代替模拟电位器,效果很好。
运放方面,采用了+-9V电压,10颗进口大容量超低ESR固态电容作为滤波,采用伊娜和威玛电容,太诱进口大电流低阻抗屏蔽电感,LME49720NA芯片作为LPF(DIP8镀金插座,可更换其它运放,如OPA2604等),BUF634U作为耳放的缓冲电流放大,采用顶级音频运放AD8620BR,相比OP275运放,声场大了很多,音质醇厚,各频段分析力极强,音乐细节历历在目,有临场空气感,在这些运放中我很满意。

楼主:
我采用了3.5寸480*320显示屏,高色域,显示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正点原子

网友:
楼主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
太高级了

网友:
楼主这套配置也太奢侈了

网友:
楼主可以出套件,到时支持一套。

网友:
楼主可以出套件,到时支持一套。我也支持

网友:
挺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看,不错。

楼主:
统一回复:由于成本很高,不会出套件,会出成品,价格会非常亲民!

楼主:
因为3.5寸显示屏比一般的2.4寸屏大多了,这个播放器是可以设计成触摸屏的。但触摸屏不小心摔坏了,就操作不了,很麻烦。所以还是采用了传统的5向物理按键。在立创商城买的ALPS按键,触感很好,声音很轻。加上采用了硅胶按键帽,操作起来很舒服,不像金属按键帽动起来咯哒咯哒响。
前天外壳样品也做回来了,其中TF卡槽开得不满意,已经重新打样。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

网友A:
感觉还需要好耳机才行吧,楼主有啥推荐的不

网友A:
还有感觉micro-usb接口不是很爽

网友B:
既然价格会非常亲民!过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价格会非常亲民!过千不?

480元左右,肯定是500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需要好耳机才行吧,楼主有啥推荐的不

耳机我玩得很少,目前我有一条经典的平头MX760,听起来很不错,声场宽广,三频均衡,听女声很毒。

网友:
啥时候出成品,支持一套

网友C:
不内置电池?看看狗东的月光宝盒Z6

网友:
不错啊,搞一套出差解解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内置电池?看看狗东的月光宝盒Z6

肯定内置锂电池的,容量在28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感觉micro-usb接口不是很爽

TYPE-C接口还是复杂了一点,而且STM32F427的USB如果不加USB高速芯片,也做不了高速传输。所以还是需要TF卡读卡器来复制歌曲。
所以目前使用micro-usb接口,并加了USB ESD保护芯片,micro-usb线也容易找到。但某些开发板还在使用mini-usb接口,现在mini-usb线都不好找了。

网友:
好期待套件啊

网友:
上市的时间表有吗?

网友:
早就想做,开发板吃一年灰了,也没做出来,每次看到就想做个来,想着想着就忘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
老大来点评下这货?~~~

网友:
楼主这个UI做的相当好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方案做的

网友:
用的哪个解码库?方便说下吗?

网友:
可惜我好一点的耳机都是蓝牙

网友D:
何不用STM32H7,还有提升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不用STM32H7,还有提升空间

STM32H7现在太贵,要做性价比高的东西不容易。

以后只需要升级数字板就可以,模拟板不变。

网友:
出套件,做的好屌好稀饭

网友:
支持用户跑自己的固件吗,,,,  可玩性会高很多。。

网友:
其实我希望能够连dlna+wifi,非常方便的

网友:
楼主外壳打样怎么搞的?有什么公司专门做这一块的么?

网友:
楼主去看看固态电容的漏电流参数

网友:
lz很有毅力,做的很不错

网友:
出整机的话,也想来一套

网友:
界面不错,出整机搞一个。

网友:
支持LZ出套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外壳样品已经做回来了,TF卡槽这次比较满意,TF卡也不会突出来,也不会太沉不好取。

外壳实际做,估计要半个多月才能做出来。我会出成品,价格很优惠。

目前我完成了TF卡固件升级功能,最大可以升级接近2MB的bin文件。TF卡固件升级成功后,boot程序会自动删除bin文件,这样就方便重新开机后进入新系统,不必取卡在电脑上手工删除bin文件(防止重复升级)。

网友:
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
STM32跑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做的好精致,赞一个~~~~~~~~

网友:
系统也做的好漂亮~

网友:
这套东西真发烧

网友E:
顶!!!
坐等LZ放样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外壳样品已经做回来了,TF卡槽这次比较满意,TF卡也不会突出来,也不会太沉不好取。

螺丝改成内六角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
坐等LZ放样机

感谢回复!
目前有样板,但要等外壳加工回来。外壳已经加工了一周多,估计快的话再过一周就可以发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改成内六角就更好了。

感谢回复!
螺丝是厂家配的,那我在淘宝上找找平头的内六角。

网友:
一个人玩转这一套,软件和硬件开发,包括外壳,厉害了

网友:
又有新进展了,期待精品

网友:
软件和硬件开发,包括外壳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我关心音质怎么样

网友:
赞一个,曾几何时,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赞,楼主会不会出套件

网友:
赞一个!是出成品吗?

楼主:
外壳已经加工回来。根据坛友的建议,螺丝换成10.9级黑镍平头内六角:

网友:
用了内六角,,更漂亮了。

楼主:
今天我已经发了一台机器给坛友,估计明天就可以收到。
播放器相关的说明书和固件等,请参考以下的百度云地址,谢谢:
https://pan.baidu.com/s/1tq2mdnsAoci_fB5-eyDqVg

网友G:
支持一下楼主,我的播放器早流产了

网友H:
外壳是不是厚了点? 有意套件

网友:
立创论坛上看到也有人做了这个,方案差不多,,是楼主么?
http://club.szlcsc.com/phone/sta ... tiezi/detail/715-16
立创社区看的差不多方案,但是它做工比楼主现在的这个差不止一丢丢,不过别人高分子钽电容确实很随意…

网友I:
赞楼主一个,啥时候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楼主一个,啥时候出成品?

谢谢,已经有成品了,淘宝地址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4799125337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壳是不是厚了点? 有意套件

外壳是铝合金型材,尺寸是:64mm(宽)* 23.5mm(高)*110mm(长)。

因为分成了数字板和模拟板,这一般是台机的做法,加上3.5寸液晶屏,全新进口2850mAh聚合物锂电池,所以是会厚一点。外观图片是特写,显得厚了,实际拿到手里手感还可以,不会太大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楼主,我的播放器早流产了

去年7月我开始做的时候,以为不难。方案不断优化,电路板都做了十多版了,很烧钱。到了现在,电路还可以优化,升级AK4497,用更好更快的STM32,用CPLD重整I2S信号,等等。发烧无止境。
软件方面更不用说了,有时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被困了很久。目前软件还可以优化,例如,支持DSD音乐。
如果能预知这样难做,我可能不敢动手去做,太花精力了。目前听到播放器里流淌出美妙的音乐,才让我有点欣慰。

网友:
界面没有用心,没有看到低于1ppm的时钟源,不知道开放源码否?

网友:
做到很漂亮哈,楼主很厉害。

网友:
楼主很厉害,外壳到元件排版都很精致,希望已淘到的朋友给个产品评价

网友:
期待大神的专业体验报告,不要扯什么水电火电的区别哈,楼主这个是锂电

网友J(2018-08-16):
怎么没有人来评测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STM32H7现在太贵,要做性价比高的东西不容易。

以后只需要升级数字板就可以,模拟板不变。 ...

STM32H743VIT6 基本在60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有人来评测一下

前几天淘宝上已经有广州的朋友拍了,估计是坛友,我也没问他。今天他已经确认并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32H743VIT6 基本在60一片

我刚在淘宝上查了,少量的话,STM32H743VIT6的价格都在100元以上,估计要一次买量大一些,才能做到60元一片。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而且播放器成本都很高了,有时还砍价,所以我不可能一次买很多H7芯片,呵呵。

网友:
看来着真的是发烧级别的了

网友L:
好奇楼主用的屏幕,屏幕上的玻璃是屏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奇楼主用的屏幕,屏幕上的玻璃是屏配的吗?

这是另外配的,亚克力或PC高清防刮镜片,效果不错。只是量小,厂家都不太愿意做,要不就价格很高。

网友:
看着我角落生灰的F1 F4的板子,真佩服楼主,换套UI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感谢回复。UI界面花的时间太多了,感觉众口难调,图标和主界面背景图片都是可以更换的,有时间我再找找新的背景图片。
这是最新的播放器外观:

网友M:
可以改造成外置声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改造成外置声卡吗?

目前的固件有这个功能:连接USB线到电脑,可以作为USB DAC声卡使用。

网友(2018-09-23):
看着用料足

网友N: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固件有这个功能:连接USB线到电脑,可以作为USB DAC声卡使用。

USBAUDIO支持FS/HS两种模式吗?播放和录音都可以?采样率是固定吗,OTG有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USBAUDIO支持FS/HS两种模式吗?播放和录音都可以?采样率是固定吗,OTG有没有测试? ...

因为没有加USB高速芯片,USB声卡功能只支持FS模式。播放器只支持I2S播放,没有录音功能。采样率固定48KHz。播放器没有OTG功能。

楼主(2018-11-10):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升级了数字板。今晚发布第二代HIFI播放器,采用WM8805做STM32的I2S时钟,WM8805内置先进带抖动衰减的锁相环,使时钟周期抖动小于50ps RMS,对音质提升非常大。并采用STM32F767单片机,内存更大,速度更快,可以支持DSD64和DSD128的DSF音乐,并支持PCM更高格式。
新主机淘宝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6c0f1debgJWFt2&id=581794405449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升级了数字板。今晚发布第二代HIFI播放器,采用WM8805做STM32的I2S时钟,WM8805内置 ...

不知有没单独PCB板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有没单独PCB板出售

感谢回复。
目前只有成品出售,谢谢。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8-12-1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目前只有成品出售,谢谢。

建议楼主出一个蓝牙5.0版的,体积可以小一点,用手机做音源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元左右,肯定是500元以下。

这价格我会支持一个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主要是考虑到现在普通蓝牙传输音频信号速度低,现在都支持DSD了,都在比高格式音乐,蓝牙做不了HIFI。最新的蓝牙5.0估计能传输16位/48K的CD音频了,以后我会考虑加上蓝牙功能的。
最近我升级了一下模拟板,模拟供电由+-9V改为+-12V,采用AK4497和TYPE-C接口,软件方面,开始支持DSD64的DFF音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主要是考虑到现在普通蓝牙传输音频信号速度低,现在都支持DSD了,都在比高格式音乐,蓝牙做 ...

谢谢回复,不成熟的建议

我的意思是出一个蓝牙版本,模拟板+蓝牙接收功能,软件显示屏这一块取消掉交给手机去做,一来降低成本,因为现在没有品牌的情况下价格是重要因素,二来软件怎么做也做不过手机播放软件,不如将精力放在缩小体积、降低成本、提高音质上。

网友:
4497也出来了
话说,那个音频频谱不会是单色吧,图片中是红色都这么强的主控,怎么也得上多彩跳变吧,不然太单调了。或者设计色让客户自己设定分阶段选择不同色……

或者拍个使用视频放网上让大伙看看,已经很心动了

网友:
请问采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主要是考虑到现在普通蓝牙传输音频信号速度低,现在都支持DSD了,都在比高格式音乐,蓝牙做 ...

这个版本稳定了搞一台。

网友O:
机子底噪如何?使用什么电路进行升压,提供正负电源?HIFI对模拟部分很讲究。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主要是考虑到现在普通蓝牙传输音频信号速度低,现在都支持DSD了,都在比高格式音乐,蓝牙做 ...

这个啥时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机子底噪如何?使用什么电路进行升压,提供正负电源?HIFI对模拟部分很讲究。 ...

底噪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在音乐播放过程中,按下暂停,这时I2S输出数字0,听到的是底噪。目前我们用MX760(32欧姆)测试,基本听不到底噪。这个问题和不同耳机不同人听力都有影响。
很多运放需要在正负电压下才能工作得很好,所以我们设计了+-9V,后来有客户需要+-12V,现在AK4497模拟板都改为+-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啥时出成品?

目前AK4497有成品了,但目前市场上AK4497EQ缺货,已经被炒到300元一颗。预计下月10日才有货。
AK4497EQ等效于2片AK4495SEQ并进行更深度优化,所以耗电很大,346mW。明年AKM公司要推出AK4499,耗电667mW。
其实我听不出AK4497和AK4495SEQ音质有什么区别,但AK4495SEQ耗电小多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外壳是铝合金型材,尺寸是:64mm(宽)* 23.5mm(高)*110mm(长)。

因为分成了数字板和模拟板,这一般 ...

LZ铝壳加工大概多少钱一个?我有个遥控器的接收器,也想做成这样,不知lz方便透露一下加工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铝壳加工大概多少钱一个?我有个遥控器的接收器,也想做成这样,不知lz方便透露一下加工连接不? ...

我们这套铝壳还是有点复杂的,所以加工下来一套在23元左右。我觉得厂家做得还是不够完美,有的壳体没黑色氧化好,就不推荐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LZ铝壳加工大概多少钱一个?我有个遥控器的接收器,也想做成这样,不知lz方便透露一下加工连接不? ...

似乎我们都缺个好看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R:
似乎我们都缺个好看外壳。。。。

有白点没黑色氧化好的外壳,我们肯定不会发给客户的。
氧化好的外壳,加上文字是激光刻的,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铝壳散热也好。
再要好看,要私模设计了,估计量小成本更高了。

网友S:
底噪用后级功放来放大,会更明显。用数字功放或者集成的芯片的电路,相对功率级的底噪影响小。这样可以很好的放大前级信号,是否存在明显的底噪就容易分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似乎我们都缺个好看外壳。。。。

这个还请lz多帮我们展示一下你加工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底噪用后级功放来放大,会更明显。用数字功放或者集成的芯片的电路,相对功率级的底噪影响小。这样可以很好 ...

我们的播放器设计有Line out口,音频信号通过LPF电路,再通过音量控制芯片PGA2310UA后,不经过放大,直接输出到Line out口。
接后级功放放大建议从Line out口输出,这是原汁原味的信号。我们现在用耳机听Line out口,也听不到底噪。用3.5mm音频连接线,连接Line out口到我们电脑用的奥特蓝星2.1音箱的AUX口,也没听到底噪。(当然,有些音乐本身底噪就很大,所以我建议是在暂停状态I2S输出全0情况下,听到的才是底噪。)
如果从Line out口接后级功放放大后,音箱有底噪,这个底噪影响就多方面了,3.5mm音频连接线、后级功放电路和音箱等都可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还请lz多帮我们展示一下你加工的作品

本帖子里面也有我们的播放器外壳图片的,黑色氧化拉丝,激光刻字,效果还是不错的。目前还没遇到有客户说外壳问题。

网友O:
请问,旧的AK4495SEQ还是使用原来的模拟板吗?

网友:
太厉害了,阿莫论坛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

网友P:
有用 AK4495SEQ,但接口是TYPE-C的吗?

网友:
有没人听过,什么感觉,跟楼上一哥们说的月光宝盒什么的对比,怎么样

网友:
哇,看着真棒~~~~赞!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旧的AK4495SEQ还是使用原来的模拟板吗?

第一版STM32F427的AK4495SEQ,还是原来的模拟板。
第二版有独立低抖动时钟STM32F767的AK4495SEQ,采用了新的模拟板,多了2颗AVX钽电容,元件布局有改动。
其实新旧AK4495SEQ模拟板听起来都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用 AK4495SEQ,但接口是TYPE-C的吗?

有的,现在采用低抖动时钟的STM32F767数字板,都是TYPE-C了。配上AK4495SEQ模拟板就可以了。

这几天我升级下固件,可以支持A-B复读了,方便学习英语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现在采用低抖动时钟的STM32F767数字板,都是TYPE-C了。配上AK4495SEQ模拟板就可以了。

这几天我升 ...

淘宝已下单,请发TYPE-C接口版本,订单编号:26087485XXXX092294

网友T(2019-03-22):
带高敏低阻抗大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带高敏低阻抗大耳怎样

目前我已经知道如何控制底噪了:通过调节电阻,可以把底噪降到非常低的程度。
参考了客户的建议,更换了主页图标,修改了软硬件,目前我才比较满意。HIFI播放器要做好,真的不容易。

网友O: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已经知道如何控制底噪了:通过调节电阻,可以把底噪降到非常低的程度。
参考了客户的建议,更换了 ...

现在在卖的是最新版本吗,也就是你说的改进?
正在存钱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在卖的是最新版本吗,也就是你说的改进?
正在存钱买一台。

目前音质已经很好,但4497播放器我还在考虑做一点改进,明天发去做PCB,估计3/4天后有最新板。

今晚我突然想到,4497播放器应该可以做安卓手机的USB DAC声卡。所以我用type-c的OTG线,插上我的手机,没想到直接就成功了,音质比手机播放好多了,而且可以用手机作为屏幕,音乐app作为播放软件。
这个功能真是意外,但好像采样率被限制在48K/16bit,具体我没有太多手机做测试,所以不知兼容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音质已经很好,但4497播放器我还在考虑做一点改进,明天发去做PCB,估计3/4天后有最新板。

今晚我突 ...

好,等你的新板。我用苹果手机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新版什么时候能挂上去呀,准备买一台。

网友:
关注下,等楼主确认固化了一版在考虑,最近迷上了雅尼的演奏

楼主:
新板已经测试完成,功能符合预期,目前我很满意,地址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4795097581

做HIFI播放器太累了,涉及到的东西太多。目前这个4497播放器硬件我不想再改了,但软件是一个长期优化的过程,软件升级比硬件简单多了。

网友:
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坐等评测。最近砖头听得有点厌了。
LZ可以推荐个塞子。

网友:
看到AD8620就进来了。我曾经在派瑞买了两片,应该是正宗的。这个运放声音还是不错的,细节很多,听感很舒服。就是很贵。

网友:
买了,音质不错,性价比超高。
楼主软件方面加把劲。

网友(2019-06-26):
新款价格有点高,不知道有没有下降空间,有没有兄弟谢谢评测啊?

网友:
不懂音乐,外行问问:用普通水果耳机听这播放器和水果手机相比,会有哪些超越手机的感觉呢

网友(2019-08-11):
看着挺不错的一个东西

网友:
很用心做的产品,楼主很牛

网友:
楼主的正负升压是用什么方案的,想DIY一个便携式信号源苦于想不到好的电源方案

网友R:
楼主把输出电容,耦合电容去掉,音质应该会好很多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把输出电容,耦合电容去掉,音质应该会好很多的。

电容不是可以随便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容不是可以随便去掉

改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