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国内版不支持Eagle导出的Gerber?海外版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2018-07-17):
最近用Eagle画板子只能导出Gerber生产。gerber用gerber-viewer.easyeda.com 打开没任何问题。海外站也一直正常下单生产。
可是投到嘉力创国内站时就回复文件有问题。打电话时说用Cam350只有钻孔。
请问是Eagle的导出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附上了删除了丝印层的Gerber文件。

网友:
是不是老外得到了优厚的待遇

网友:
其实就是前导零后导零默认设置不一样的事,国内好像没有会给你改这个的……
国外估计老外都直接输出所以厂家也得配合着吧

网友:
我一直发用 eagle 导出的 gerber 没问题呀
导出时的设置还是原来 amobbs 搞 PCB 打样时 huayuliang 贴的

网友:
用eagle在嘉立创做过一百多次,从没遇过问题. 你用eagle哪个版本? 直接用template_2_layer.cam就好了, 不然你也可试试我这个cam.

915 Bytes

eagle_gerber

网友A:
刚看了一眼 LZ 上传的文件,应该是用新版本 EAGLE 导出的吧,Gerber X2 格式的,这个板厂有可能不认

https://forums.autodesk.com/t5/e ... -still/td-p/7990258

我暂时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只能在 CAM 处理器中打开原来的 .cam 文件,这样打开后是属于 Legacy 的,会调用原来版本老的 CAM 处理器进行处理
不然新版本 EAGLE  中,就算你 Gerber 选择的是 RS-274X, 导出后还是 X2 的

网友:
直接用内附的cam处理器就好了, 不需要在网上看一堆教程,一下excellon一下drill...最后搞得全乱掉
目前用到9.1.1版直接输出, X2 格式 嘉立创,某强,还有某宝上都投过,仍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
楼主,海外站不能发国内地址,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下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眼 LZ 上传的文件,应该是用新版本 EAGLE 导出的吧,Gerber X2 格式的,这个板厂有可能不认

https ...

我在这里改了之后jlc能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眼 LZ 上传的文件,应该是用新版本 EAGLE 导出的吧,Gerber X2 格式的,这个板厂有可能不认

https ...

感谢回复,我用merge看了一下,9.0.0默认的template_2_layer.cam确实只能导出X2.

即使选了RS274X也还是X2

估计Autodesk论坛上在PCBWAY下单遇到的是一样问题。

可否分享一个legacy CAM?我Eagle的旧版本都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merge看了一下,9.0.0默认的template_2_layer.cam确实只能导出X2.

即使选了RS274X也还是X ...

用这个 .cam 文件就是还得改 eagle.def
参考 huayuliang 的 《【EAGLE】修改的 eagle.def 与 cam 文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281834-1-1.html

另外我是没试过提交 X2 的 gerber 文件,看楼上反映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里改了之后jlc能认。。

我又试投了一下。
确实在这里改了就行。看起来好像只是加了前面几行Attribute,但是同一个人审单就可以过了。
看起来“%TF.FileFunction” 这一行很重要